有没有可以替换mlx90614的红外温度传感器模块?

楼主:
我们设备上需要红外测温,测试距离要20-40cm左右,于是就选了MELEXIS的mlx90614模块。
不过一个模块要100多块钱,一个设备上要用好几个。
不知道有没有可以替代的呀,兄弟们?

网友A:
MLX的质量好,光是探头的话不到30元,量大的话 你单独买探头,然后单独配前面的镜头。

替换的话有个GY-906型号的,便宜很多,但质量我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B:
mlx90614为什么这么贵啊,mlx90640才13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mlx90614为什么这么贵啊,mlx90640才130多

他用的测距远需要前面的长镜头,少量买的话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mlx90614为什么这么贵啊,mlx90640才130多

是呀,跟镜头有关系。90614 测10cm的话三四十块钱,100多的说是距离可以测1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MLX的质量好,光是探头的话不到30元,量大的话 你单独买探头,然后单独配前面的镜头。 替换的话有个GY-9 ...

我看淘宝上GY-906模块用的也是90614,价格也差不多

网友C:
???没搞明白楼主的具体需求是什么?要推荐替换吗?还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搞明白楼主的具体需求是什么?要推荐替换吗?还是什么

是呀,想找个价格低的红外温度传感器模块,替换mlx90614,测试距离要20-40cm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呀,想找个价格低的红外温度传感器模块,替换mlx90614,测试距离要20-40cm的

告诉你可行的方法了。你量大的话单独买探头30元以内,然后自己找厂家做前面的镜头,10元以内搞定,总共就40元,而不是找其他的型号替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可行的方法了。你量大的话单独买探头30元以内,然后自己找厂家做前面的镜头,10元以内搞定,总共就 ...

好的。

我又找了一款,50块。厂家说是可以测距25cm,勉强够用,先试试后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 我又找了一款,50块。厂家说是可以测距25cm,勉强够用,先试试后再说。

tw的也行,先试验试验吧,距离有些短。

网友:
AMG8833是一种低成本的红外阵列传感器,具有8x8的像素阵列,可提供64个离散的温度测量点。

网友:
可以选择谷德科技的GD60914 ,完全pin to pin 替代,测温精度更高,测温距离更远,是国内唯一完全替代并超越迈莱芯MLX90614的数字红外温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