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kFun MGM240P Thing Plus Matter 测评】+ zigbee3.0设备的制作

楼主:
               【SparkFun MGM240P Thing Plus Matter 测评】+ zigbee3.0设备的制作

这个 板子可玩性高,今天 这里介绍一下使用MGM240P制作zigbee设备。

1,准备一个 bootloader:创建bootloader-storage-internal-single-1536k并编译。

2,准备zigbee的项目一个:这里选择Zigbee - SoC Light,创建:

3,编译,发现有错

4,修改一下,去掉按键组件驱动,编译通过

5,烧写  bootloader和上面 编译的文件

6,putty 设置串口(115200,,n,8,1)并连接mgm240p:因为只有一台设备,它一会 就自己建立一个网络了(distributed network)。

7,用Ubiqua Protocol Analyzer zigbee分析工具(要配合zigbee usb dongle)可以查看到网络了:

好 ,实验先到 这里 。

网友A:
用Ubiqua Protocol Analyzer zigbee分析工具还要要配合zigbee usb dongle?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Ubiqua Protocol Analyzer zigbee分析工具还要要配合zigbee usb dongle?

是啊。必须要配一个插到usb口(不是配合,改一下)。不过很便宜了。X宝上 陶一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