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7. 以太网LAN8720驱动以及Lwip移植

楼主:
           由于mcu内部集成了以太网Mac,一般很少有人用得到,但是用起来非常方便,而且只要外部连接一个PHY芯片即可。

极海mcu板子上使用的是LAN8720,这种方案比直接使用W5500 要便宜很多。

       LAN8720A/LAN8720Ai是一个低功耗的可变I/O电压的10/100M PHY收发器,符合IEEE 802.3-2005标准,支持通过RMII接口与以太网MAC通信。LAN8720A/LAN8720Ai实现自动协商,自动确定最佳可能的速度和双工操作模式。HP Auto-MDIX支持允许使用直接连接或交叉局域网电缆。LAN8720A/LAN8720Ai既支持IEEE 802.3-2005标准,又支持厂商特有的注册功能。但是,操作不需要访问寄存器。初始配置可以通过“配置带”中描述的配置引脚选择。 可以寄存器选择的配置选项可用于进一步定义收发器的功能。

由于历程中使用的是DP83848芯片,如果直接跑历程会直接卡死,因此只能字节写驱动了: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307177]@File[/url] BOARD_LAN8720A.c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This file provides all the config LAN8720A functions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52314]@version[/url] V1.0.0
 *
 * [url=home.php?mod=space&uid=311857]@date[/url] 2022-05-25
 *
 */
#include "lwip/opt.h"
#include "lwip/netif.h"

#include "main.h"
#include "Board.h"

#include "apm32f4xx_eth.h"
#include "board_LAN8720A.h"

/** ETH Init Structure */
ETH_Config_T ETH_InitStructure;
/** lwip network interface structure for ethernetif */
extern struct netif UserNetif;

/** Configure the GPIO ports for ethernet pins */
static void ConfigEthernetGPIO(void);
/** Configure the Ethernet MAC/DMA */
static void ConfigEthernetMACDMA(void);
/** Ethernet Reset Delay */
static void EthResetDelay(__IO uint32_t count);

/*!
 * @brief  configurate Ethernet.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note
 */
void ConfigEthernet(void)
{
    /** Configure the GPIO ports for ethernet pins */
    ConfigEthernetGPIO();

    /** Configure the Ethernet MAC/DMA */
    ConfigEthernetMACDMA();
}

/*!
 * @brief  configurate Ethernet Interface.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note
 */
static void ConfigEthernetMACDMA(void)
{
    /** Enable ETHERNET clock  */
    RCM_EnableAHB1PeriphClock(RCM_AHB1_PERIPH_ETH_MAC | RCM_AHB1_PERIPH_ETH_MAC_Tx |
                              RCM_AHB1_PERIPH_ETH_MAC_Rx);

    /** Reset ETH on AHB Bus */
    ETH_Reset();

    /** Software reset */
    ETH_SoftwareReset();

    /** Wait for software reset */
    while(ETH_ReadSoftwareReset() == SET);
    /** ETH Config Struct */
    ETH_ConfigStructInit(Ð_InitStructure);

    /** ETH Config MAC */
    /**
    *ETH_InitStructure.autoNegotiation = ETH_AUTONEGOTIATION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speed = ETH_SPEED_100M;
    *ETH_InitStructure.mode = ETH_MODE_FULLDUPLEX;
    */
    ETH_InitStructure.autoNegotiation = ETH_AUTONEGOTIATION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loopbackMode = ETH_LOOPBACKMODE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retryTransmission = ETH_RETRYTRANSMISSION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automaticPadCRCStrip = ETH_AUTOMATICPADCRCSTRIP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receiveAll = ETH_RECEIVEAll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broadcastFramesReception = ETH_BROADCASTFRAMESRECEPTION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promiscuousMode = ETH_PROMISCUOUS_MODE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multicastFramesFilter = ETH_MULTICASTFRAMESFILTER_PERFECT;
    ETH_InitStructure.unicastFramesFilter = ETH_UNICASTFRAMESFILTER_PERFECT;
    #ifdef HARDWARE_CHECKSUM
    ETH_InitStructure.checksumOffload = ETH_CHECKSUMOFFLAOD_ENABLE;
    #endif

    /** ETH Config DMA */
    ETH_InitStructure.dropTCPIPChecksumErrorFrame = ETH_DROPTCPIPCHECKSUMERRORFRAME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receiveStoreForward = ETH_RECEIVESTOREFORWARD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flushReceivedFrame = ETH_FLUSHRECEIVEDFRAME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transmitStoreForward = ETH_TRANSMITSTOREFORWARD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forwardErrorFrames = ETH_FORWARDERRORFRAMES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forwardUndersizedGoodFrames = ETH_FORWARDUNDERSIZEDGOODFRAMES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secondFrameOperate = ETH_SECONDFRAMEOPERARTE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addressAlignedBeats = ETH_ADDRESSALIGNEDBEATS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fixedBurst = ETH_FIXEDBURST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rxDMABurstLength = ETH_RXDMABURSTLENGTH_32BEAT;
    ETH_InitStructure.txDMABurstLength = ETH_TXDMABURSTLENGTH_32BEAT;
    ETH_InitStructure.DMAArbitration = ETH_DMAARBITRATION_ROUNDROBIN_RXTX_2_1;

    /** Configure Ethernet */
    ETH_Config(Ð_InitStructure, LAN8720A_PHY_ADDRESS);
}

/*!
 * @brief  configurate Ethernet GPIO.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note
 */
void ConfigEthernetGPIO(void)
{
    GPIO_Config_T configStruct;
    /**
    *   ETH_RESET#                          PD11
    *   ETH_MDIO                            PA2
    *   ETH_MDC                             PC1
    */
    /** Enable GPIOs clocks */
    RCM_EnableAHB1PeriphClock(ETH_MDC_GPIO_CLK    | ETH_MDIO_GPIO_CLK  |
                              ETH_RESET_GPIO_CLK);

    /** Enable SYSCFG clock */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SYSCFG);

    /** Configure ETH_RESET# */
    GPIO_ConfigStructInit(&configStruct);
    configStruct.pin = ETH_RESET_PIN;
    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
    configStruct.otype = GPIO_OTYPE_PP;
    configStruct.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Config(ETH_RESET_PORT, &configStruct);

    /** Configure ETH_MDC */
    configStruct.pin = ETH_MDC_PIN;
    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AF;
    GPIO_Config(ETH_MDC_PORT, &configStruct);
    GPIO_ConfigPinAF(ETH_MDC_PORT, ETH_MDC_SOURCE, ETH_MDC_AF);

    /** Configure ETH_MDIO */
    configStruct.pin = ETH_MDIO_PIN;
    GPIO_Config(ETH_MDIO_PORT, &configStruct);
    GPIO_ConfigPinAF(ETH_MDIO_PORT, ETH_MDIO_SOURCE, ETH_MDIO_AF);

    /** RESET ETH PHY */
    ETH_RESET_PIN_LOW();
    EthResetDelay(LAN8720A_RESET_DELAY);
    ETH_RESET_PIN_HIGH();
    EthResetDelay(LAN8720A_RESET_DELAY);

    /** if BOARD_LAN8720A.h define MII_MODE, this function configurate MII_MODE */
    #ifdef MII_MODE /** Mode MII */

    #elif defined RMII_MODE  /** Mode RMII */

        /**
        *  ETH_RMII_REF_CLK    PA1
        *  ETH_RMII_CRS_DV     PA7
        *  ETH_RMII_RXD0       PC4
        *  ETH_RMII_RXD1       PC5
        *  ETH_RMII_TX_EN      PB11
        *  ETH_RMII_TXD0       PB12
        *  ETH_RMII_TXD1       PB13
        */

        /** Enable GPIOs clocks */
        RCM_EnableAHB1PeriphClock(ETH_RMII_REF_CLK_GPIO_CLK    | ETH_RMII_CRS_DV_GPIO_CLK |
                                  ETH_RMII_RXD0_GPIO_CLK       | ETH_RMII_RXD1_GPIO_CLK   |
                                  ETH_RMII_TX_EN_GPIO_CLK      | ETH_RMII_TXD0_GPIO_CLK   |
                                  ETH_RMII_TXD1_GPIO_CLK);

         /** Configure ETH_RMII_REF_CLK */
        configStruct.pin = ETH_RMII_REF_CLK_PIN;
        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AF;
        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Config(ETH_RMII_REF_CLK_PORT, &configStruct);
        GPIO_ConfigPinAF(ETH_RMII_REF_CLK_PORT, ETH_RMII_REF_CLK_SOURCE, ETH_RMII_REF_CLK_AF);

        /** Configure ETH_RMII_CRS_DV */
        configStruct.pin = ETH_RMII_CRS_DV_PIN;
        GPIO_Config(ETH_RMII_CRS_DV_PORT, &configStruct);
        GPIO_ConfigPinAF(ETH_RMII_CRS_DV_PORT, ETH_RMII_CRS_DV_SOURCE, ETH_RMII_CRS_DV_AF);

        /** Configure ETH_RMII_RXD0 */
        configStruct.pin = ETH_RMII_RXD0_PIN;
        GPIO_Config(ETH_RMII_RXD0_PORT, &configStruct);
        GPIO_ConfigPinAF(ETH_RMII_RXD0_PORT, ETH_RMII_RXD0_SOURCE, ETH_RMII_RXD0_AF);

        /** Configure ETH_RMII_RXD1 */
        configStruct.pin = ETH_RMII_RXD1_PIN;
        GPIO_Config(ETH_RMII_RXD1_PORT, &configStruct);
        GPIO_ConfigPinAF(ETH_RMII_RXD1_PORT, ETH_RMII_RXD1_SOURCE, ETH_RMII_RXD1_AF);

        /** Configure ETH_RMII_TX_EN */
        configStruct.pin = ETH_RMII_TX_EN_PIN;
        GPIO_Config(ETH_RMII_TX_EN_PORT, &configStruct);
        GPIO_ConfigPinAF(ETH_RMII_TX_EN_PORT, ETH_RMII_TX_EN_SOURCE, ETH_RMII_TX_EN_AF);

        /** Configure ETH_RMII_TXD0 */
        configStruct.pin = ETH_RMII_TXD0_PIN;
        GPIO_Config(ETH_RMII_TXD0_PORT, &configStruct);
        GPIO_ConfigPinAF(ETH_RMII_TXD0_PORT, ETH_RMII_TXD0_SOURCE, ETH_RMII_TXD0_AF);

        /** Configure ETH_RMII_TXD1 */
        configStruct.pin = ETH_RMII_TXD1_PIN;
        GPIO_Config(ETH_RMII_TXD1_PORT, &configStruct);
        GPIO_ConfigPinAF(ETH_RMII_TXD1_PORT, ETH_RMII_TXD1_SOURCE, ETH_RMII_TXD1_AF);

        SYSCFG_ConfigMediaInterface(SYSCFG_INTERFACE_RMII);
    #endif

}

/*!
 * @brief  Ethernet Reset Delay.
 *
 * @param  count  Reset Delay Time
 *
 * @retval None
 *
 * @note
 */
void EthResetDelay(__IO uint32_t count)
{
    __IO uint32_t i = 0;
    for(i = count; i!= 0; i--)
    {
    }
}

头文件如下:

#ifndef __BOARD_LAN8720A_H
#define __BOARD_LAN8720A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nclude "apm32f4xx_eth.h"
//#include "netif.h"
#include "lwip/netif.h"
/** LAN8720A_PHY_ADDRESS */
#define LAN8720A_PHY_ADDRESS       0x00

/** MII and RMII mode selection */
#if defined (APM32F407_MINI)
#define RMII_MODE
#elif defined (APM32F407_ELE_HUETB)
#define MII_MODE
#elif defined (APM32F407_EVAL)
#define RMII_MODE
#else
#error "Please select first the APM32  board to be used (in board.h)"
#endif

/** Reset delay */
#define LAN8720A_RESET_DELAY        PHY_RESET_DELAY

/** define LAN8720A GPIO */
#ifdef MII_MODE

#elif defined RMII_MODE
     /**
     *  ETH_RMII_REF_CLK    PA1
     *  ETH_RMII_CRS_DV     PA7
     *  ETH_RMII_RXD0       PC4
     *  ETH_RMII_RXD1       PC5
     *  ETH_RMII_TX_EN      PG11
     *  ETH_RMII_TXD0       PG13
     *  ETH_RMII_TXD1       PG14
    */
    /** ETH_RMII_REF_CLK PA1 */
    #define ETH_RMII_REF_CLK_GPIO_CLK     RCM_AHB1_PERIPH_GPIOA
    #define ETH_RMII_REF_CLK_PORT         GPIOA
    #define ETH_RMII_REF_CLK_PIN          GPIO_PIN_1
    #define ETH_RMII_REF_CLK_AF           GPIO_AF_ETH
    #define ETH_RMII_REF_CLK_SOURCE       GPIO_PIN_SOURCE_1
    /** ETH_RMII_CRS_DV     PA7 */
    #define ETH_RMII_CRS_DV_GPIO_CLK        RCM_AHB1_PERIPH_GPIOA
    #define ETH_RMII_CRS_DV_PORT            GPIOA
    #define ETH_RMII_CRS_DV_PIN             GPIO_PIN_7
    #define ETH_RMII_CRS_DV_AF              GPIO_AF_ETH
    #define ETH_RMII_CRS_DV_SOURCE          GPIO_PIN_SOURCE_7
    /** ETH_RMII_RXD0 PC4 */
    #define ETH_RMII_RXD0_GPIO_CLK        RCM_AHB1_PERIPH_GPIOC
    #define ETH_RMII_RXD0_PORT            GPIOC
    #define ETH_RMII_RXD0_PIN             GPIO_PIN_4
    #define ETH_RMII_RXD0_AF              GPIO_AF_ETH
    #define ETH_RMII_RXD0_SOURCE          GPIO_PIN_SOURCE_4
    /** ETH_RMII_RXD1 PC5 */
    #define ETH_RMII_RXD1_GPIO_CLK        RCM_AHB1_PERIPH_GPIOC
    #define ETH_RMII_RXD1_PORT            GPIOC
    #define ETH_RMII_RXD1_PIN             GPIO_PIN_5
    #define ETH_RMII_RXD1_AF              GPIO_AF_ETH
    #define ETH_RMII_RXD1_SOURCE          GPIO_PIN_SOURCE_5
    /** ETH_RMII_TX_EN PG11 */
    #define ETH_RMII_TX_EN_GPIO_CLK       RCM_AHB1_PERIPH_GPIOG
    #define ETH_RMII_TX_EN_PORT           GPIOG
    #define ETH_RMII_TX_EN_PIN            GPIO_PIN_11
    #define ETH_RMII_TX_EN_AF             GPIO_AF_ETH
    #define ETH_RMII_TX_EN_SOURCE         GPIO_PIN_SOURCE_11
    /** ETH_RMII_TXD0 PG13 */
    #define ETH_RMII_TXD0_GPIO_CLK        RCM_AHB1_PERIPH_GPIOG
    #define ETH_RMII_TXD0_PORT            GPIOG
    #define ETH_RMII_TXD0_PIN             GPIO_PIN_13
    #define ETH_RMII_TXD0_AF              GPIO_AF_ETH
    #define ETH_RMII_TXD0_SOURCE          GPIO_PIN_SOURCE_13
    /** ETH_RMII_TXD1 PG14 */
    #define ETH_RMII_TXD1_GPIO_CLK        RCM_AHB1_PERIPH_GPIOG
    #define ETH_RMII_TXD1_PORT            GPIOG
    #define ETH_RMII_TXD1_PIN             GPIO_PIN_14
    #define ETH_RMII_TXD1_AF              GPIO_AF_ETH
    #define ETH_RMII_TXD1_SOURCE          GPIO_PIN_SOURCE_14
#endif

/**
*  ETH_RESET#                          PD11
*  ETH_MDIO                            PA2
*  ETH_MDC                             PC1
*/

/** ETH_RESET# PD3 */
#define ETH_RESET_GPIO_CLK         RCM_AHB1_PERIPH_GPIOD
#define ETH_RESET_PORT             GPIOD
#define ETH_RESET_PIN              GPIO_PIN_11
#define ETH_RESET_PIN_HIGH()       GPIO_SetBit(ETH_RESET_PORT,ETH_RESET_PIN)
#define ETH_RESET_PIN_LOW()        GPIO_ResetBit(ETH_RESET_PORT,ETH_RESET_PIN)
 /** ETH_MII_MDC PC1 */
#define ETH_MDC_GPIO_CLK           RCM_AHB1_PERIPH_GPIOC
#define ETH_MDC_PORT               GPIOC
#define ETH_MDC_PIN                GPIO_PIN_1
#define ETH_MDC_AF                 GPIO_AF_ETH
#define ETH_MDC_SOURCE             GPIO_PIN_SOURCE_1
/** ETH_MII_MDIO PA2 */
#define ETH_MDIO_GPIO_CLK          RCM_AHB1_PERIPH_GPIOA
#define ETH_MDIO_PORT              GPIOA
#define ETH_MDIO_PIN               GPIO_PIN_2
#define ETH_MDIO_AF                GPIO_AF_ETH
#define ETH_MDIO_SOURCE            GPIO_PIN_SOURCE_2

void  ConfigEthernet(void);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__BOARD_LAN8720A_H */

用此两个文件添加到ETH历程中,加入到工程,据可以成功运行了!

gitee/casy

网友:
代码已经整理到gitee上了,欢迎下载

gitee/ca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