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先楫SPI外设系列之二] 细说SPI主机接收性能最大化实现方案

楼主:
一、概述

    经过[玩转先楫SPI外设系列之一] 细说SPI主机发送性能最大化实现方案的文章,我们可以照葫芦画瓢来进行一个SPI主机接收性能实现方向的方案,本文基于这个进行说明。

验证条件是:使用SPI四线模式(QSPI),从机器件为华邦flash--W25Q64,读取一页数据256字节。

二、步骤

(一)读取页数据分析

    从华邦对应的手册来看,QSPI读取数据的指令之一是Fast Read Quad I/O---EBh,从手册可以看到,该指令操作是:

    指令(8 number clock) + 地址(3 * 2 number clock)+ dummy (3 * 2 number clock) + DATA(2 number clock)

(二) 代码实现

    从(一)可知,SPI主机需要开启命令段和地址段,地址段是24位并且是QSPI模式发送,读取需要发送三个dummy。那么基于上篇的SPI发送DMA配合一起,可以这样实现:

    封装的spi_rx_trigger_dma API如下:

(三) 现象不符合预期

    试着烧录代码之后,发现在20M左右的SPI频率,接收时候SPI SCLK波形能够连续,但再高之后的SPI频率,就会出现接收到一定数据量后突然产生间隔,之后会继续连续,这种间隔产生是不符合预期的,也会导致接收速度性能达不到理想速度。时间间隔长达2.41us。

(四)实现预期效果

    从上述上看,在接收到20个字节突然SPI主机就不发时钟,待到一段间隔后,才重新开始,这看起来就是DMA还没启动,但是SPI已经开始传输。

    从flash角度上看,当接收到对应的指令后,flash这个从机已经准备好数据,等待SPI SCLK时钟;从SPI主机来看,先楫的SPI接收FIFO长达4个字,也就是16个字节。那么会不会是DMA还没配置和启动,SPI就已经开始传输了,然后等到DMA启动之后,才开始从SPI FIFO搬运。

    以下做个单步调试,打断点到配置SPI和SPI DMA的API接口spi_setup_dma_transfer上。

    进行到下一个语句,逻辑分析仪发现,SPI已经开始在传输,但是这时候DMA尚未配置和启动。可以理解为,由于SPI已经提前配置后开启靠着FIFO接收一定数据量后阻塞了总线,之后配置的DMA这个流程也需要一定的耗时,所以也会造成一定的间隔产生。

    由此可知,我们需要先配置好DMA以及开启DMA,再配置SPI启动,这样可以让DMA时刻在等待SPI的事件请求。把spi_setup_dma_transfer 这个API放于spi_rx_trigger_dma这个API之后,从逻辑分析仪可以看到,SPI SCLK以及可以保持连续。

(五)再进一步(使用SPI merge功能)

    上述的都是基于数据量为四的整数倍的接收,如果遇到不是整数倍的,如果使用merge功能,会导致数据合并错误的问题。但我们可以从DMA上去入着手点:

1、照样开启SPI的merge功能

2、DMA传输使用四字节宽度,突发传输长度保持不变。

3、遇到不是四的整数倍,强行四的整数倍的数据量,并且这个数据量作为DMA传输长度,但源数据量长度保持不变。比如要接收252字节,给SPI的传输长度是252字节,但是给DMA传输的长度是补满4字节,也就是256字节。

4、SPI传输完毕后,需要再判断下DMA是否传输完成以便复位下DMA,方便下次收发。

    通过示波器可以看到,接收到252字节,SPI就停止传输了。与预期的符合。

三、总结

1、先楫的SPI主机无论从发送还是接收角度上看,都可以满足手册所标的SPI频率,并且可以做到SCLK不连续。

2、性能的提升需要借助外设的细节功能以及场景需要,需要开发者从自己的应用角度出发优化。

网友A:
我还以为QSPI是一个很简单的操作呢!

看了楼主的描述,还是挺难的,需要些调试时间才能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QSPI是一个很简单的操作呢! 看了楼主的描述,还是挺难的,需要些调试时间才能搞定的

     不不不,如果你使用先楫的单片机,那么很简单,使用QSPI只需要spi drivers里面的spi_transfer这个API即可,相关的结构体开启四线QSPI。

      本文只是更多讲解这个外设的实际性能提高到理论速度性能的优化方式。

网友:
看出来版主是在精益求精了。

肯踏下心来阅读了datasheet的工程师,大多都会根据自己的项目需求,优化程序代码的。

当然,像版主这样厉害的自驱型学习,也是厉害了。

膜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