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仿真的问题

楼主:
先上图:

我在网上搜,说要修改环境变量

可是那个文件夹下没有LICENSE_DELLXPX.TXT那个文件。

RC_nativelink_simulation.rpt文件里有

Info: Starting NativeLink simulation with ModelSim software
Sourced NativeLink script c:/altera/13.1/quartus/common/tcl/internal/nativelink/modelsim.tcl
Error: You selected ModelSim as Simulation Software in EDA Tool Settings, however NativeLink found ModelSim-Altera in the path -- correct path or change EDA Tool Settings and try again
Error: NativeLink simulation flow was NOT successful

我就没装modelsim-altera这个软件

我也没设置modelsim-altera路径。

这是怎么回事呢?谢谢!

网友:
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了,又出新问题了。

# ** Error: (vsim-3170) Could not find 'D:/ChromeCoreDownloads/CCB/CPLD/study/CRC_7/simulation/modelsim/rtl_work.CRC_7_vlg_tst()'.

以前仿真工程名是CRC_7,仿真文件里写CRC_7_vlg_tst()就可以了。怎么多了个rtl_work?

请高手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