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开发板】4. 使用 I2C 接口连接 MPU6050 陀螺仪

楼主:
     这次开始对STMH563开发板进行连接外设的应用开发,这里测试使用I2c 接口,I2C 是一个简单的方便的通讯接口,方便连接较低速的外设,通过3根线即可完成对外设的通讯。

这次配合I2C测试的是外部模块是 6轴陀螺仪

这里使用的是 ST7789  芯片的 1.14 寸串口显示屏,使用的是 SPI 接口进行通讯的。

1. MPU6050 陀螺仪外设

MPU6050 是一款6轴陀螺仪,能够测量空间三维轴向加速度和三轴转动时的角速度,有较好的精度和响应速度,芯片还带有温度传感器,用于监测芯片工作温度,可以用于补偿温漂。

MPU6050 模块是通过I2C穿行与主机通讯的,它还可以级联三轴磁力计,用于测量方位角。

除了电源引脚外,只需要 CSL, DSA 两条线就可以使用,非常方便。

而 MPU6050 对I2C 的时序有以下的要求:

2.STMH563 的 I2C 接口资源

I2C 接口的各项参数如下:

可以4路I2C功能完全一致,资源可谓非常丰富。

STMH563 提供4路I2C接口,接口如下图:

 2.STMH563 与 MPU6050 硬件链接

这里使用 I2C1 连接 MPU6050 ,连接如下:

PC2--SCL

PC3--SDA

3.软件驱动移植

MPU6050 厂商提供了STM32F103下的驱动,这里可以根据该代码进行移植开发

/*******************************************************************************
//MPU3050 IIC测试程序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MPU3050内部地址********************
#define WHO	    0x00
#define	SMPL	0x15
#define DLPF	0x16
#define INT_C	0x17
#define INT_S	0x1A
#define	TMP_H	0x1B
#define	TMP_L	0x1C
#define	GX_H	0x1D
#define	GX_L	0x1E
#define	GY_H	0x1F
#define	GY_L	0x20
#define GZ_H	0x21
#define GZ_L	0x22
#define PWR_M	0x3E
//****************************

#define	MPU3050_Addr   0xD0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ALT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

unsigned char TX_DATA[4];  	 //显示据缓存区
unsigned char BUF[10];       //接收数据缓存区
char  test=0; 				 //IIC用到
short T_X,T_Y,T_Z,T_T;		 //X,Y,Z轴,温度

//************************************
/*模拟IIC端口输出输入定义*/
#define SCL_H         GPIOB->BSRR = GPIO_Pin_6
#define SCL_L         GPIOB->BRR  = GPIO_Pin_6

#define SDA_H         GPIOB->BSRR = GPIO_Pin_7
#define SDA_L         GPIOB->BRR  = GPIO_Pin_7

#define SCL_read      GPIOB->IDR  & GPIO_Pin_6
#define SDA_read      GPIOB->IDR  & GPIO_Pin_7

/* 函数申明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void);
void WWDG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u32 nTime);
void Delayms(vu32 m);
/* 变量定义 ----------------------------------------------*/

  /*******************************/
void DATA_printf(uchar *s,short temp_data)
{
	if(temp_data<0){
	temp_data=-temp_data;
    *s='-';
	}
	else *s=' ';
    *++s =temp_data/10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 =temp_data/1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s =temp_data+0x30;
}

/*******************************************************************************
* Function Name  : I2C_GPIO_Config
* Description    : Configration Simulation IIC GPIO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
void I2C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I2C_delay
* Description    : Simulation IIC Timing series delay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
void I2C_delay(void)
{

   u8 i=30; //这里可以优化速度	,经测试最低到5还能写入
   while(i)
   {
     i--;
   }
}

void delay5ms(void)
{

   int i=5000;
   while(i)
   {
     i--;
   }
}
/*******************************************************************************
* Function Name  : I2C_Start
* Description    : Master Start Simulation IIC Communic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Wheather	 Start
****************************************************************************** */
bool I2C_Start(void)
{
	SDA_H;
	SCL_H;
	I2C_delay();
	if(!SDA_read)return FALSE;	//SDA线为低电平则总线忙,退出
	SDA_L;
	I2C_delay();
	if(SDA_read) return FALSE;	//SDA线为高电平则总线出错,退出
	SDA_L;
	I2C_delay();
	return TRUE;
}
/*******************************************************************************
* Function Name  : I2C_Stop
* Description    : Master Stop Simulation IIC Communic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
void I2C_Stop(void)
{
	SCL_L;
	I2C_delay();
	SDA_L;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
/*******************************************************************************
* Function Name  : I2C_Ack
* Description    : Master Send Acknowledge Singl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
void I2C_Ack(void)
{
	SCL_L;
	I2C_delay();
	SDA_L;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SCL_L;
	I2C_delay();
}
/*******************************************************************************
* Function Name  : I2C_NoAck
* Description    : Master Send No Acknowledge Singl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
void I2C_NoAck(void)
{
	SCL_L;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SCL_L;
	I2C_delay();
}
/*******************************************************************************
* Function Name  : I2C_WaitAck
* Description    : Master Reserive Slave Acknowledge Singl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Wheather	 Reserive Slave Acknowledge Single
****************************************************************************** */
bool I2C_WaitAck(void) 	 //返回为:=1有ACK,=0无ACK
{
	SCL_L;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if(SDA_read)
	{
      SCL_L;
	  I2C_delay();
      return FALSE;
	}
	SCL_L;
	I2C_delay();
	return TRUE;
}
/*******************************************************************************
* Function Name  : I2C_SendByte
* Description    : Master Send a Byte to Slave
* Input          : Will Send Dat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
void I2C_SendByte(u8 SendByte) //数据从高位到低位//
{
    u8 i=8;
    while(i--)
    {
        SCL_L;
        I2C_delay();
      if(SendByte&0x80)
        SDA_H;
      else
        SDA_L;
        SendByte<<=1;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
    SCL_L;
}
/*******************************************************************************
* Function Name  : I2C_RadeByte
* Description    : Master Reserive a Byte From Slav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Date From Slave
****************************************************************************** */
unsigned char I2C_RadeByte(void)  //数据从高位到低位//
{
    u8 i=8;
    u8 ReceiveByte=0;

    SDA_H;
    while(i--)
    {
      ReceiveByte<<=1;
      SCL_L;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if(SDA_read)
      {
        ReceiveByte|=0x01;
      }
    }
    SCL_L;
    return ReceiveByte;
}
//ZRX
//单字节写入*******************************************

bool Single_Write(unsigned char SlaveAddress,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unsigned char REG_data)		     //void
{
  	if(!I2C_Start())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I2C_SendByte(((REG_Address & 0x0700) >>7) | SlaveAddress & 0xFFFE);//设置高起始地址+器件地址
    if(!I2C_WaitAck()){I2C_Stop(); 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REG_Address );   //设置低起始地址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REG_data);
    I2C_WaitAck();
    I2C_Stop();
    delay5ms();
    return TRUE;
}

//单字节读取*****************************************
unsigned char Single_Read(unsigned char SlaveAddress,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
{   unsigned char REG_data;
	if(!I2C_Start())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I2C_SendByte(((REG_Address & 0x0700) >>7) | REG_Address & 0xFFFE);//设置高起始地址+器件地址
    if(!I2C_WaitAck()){I2C_Stop();test=1; 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u8) REG_Address);   //设置低起始地址
    I2C_WaitAck();
    I2C_Start();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1);
    I2C_WaitAck();

	REG_data= I2C_RadeByte();
    I2C_NoAck();
    I2C_Stop();
    //return TRUE;
	return REG_data;

}

/*
********************************************************************************
** 函数名称 : RCC_Configuration(void)
** 函数功能 : 时钟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返    回	: 无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Enable GPIOA, GPIOB, GPIOC, GPIOD, GPIOE, GPIOF, GPIOG and AFIO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F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G | 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

/*
********************************************************************************
** 函数名称 :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函数功能 : 端口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返    回	: 无
********************************************************************************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选中管脚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最高输出速率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选择A端口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选中管脚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选择A端口

}

/*
********************************************************************************
** 函数名称 : USART1_Configuration(void)
** 函数功能 : 串口1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返    回	: 无
********************************************************************************
*/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 时钟低电平活动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 时钟低电平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 时钟第二个边沿进行数据捕获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 最后一位数据的时钟脉冲不从SCLK输出
/* Configure the USART1 synchronous paramters */
USART_ClockInit(USART1,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 时钟参数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 波特率为: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8位数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在帧结尾传输1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 奇偶失能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硬件流控制失能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发送使能+接收使能
/* Configure USART1 basic and asynchronous paramters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1 */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IT_RXNE); 			//清中断,以免一启用中断后立即产生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 ENABLE);		//使能USART1中断源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1总开关:开启
}

/*
********************************************************************************
** 函数名称 :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函数功能 : 中断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返    回	: 无
********************************************************************************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WWDG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 函数名称 : WWDG_Configuration(void)
** 函数功能 : 看门狗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返    回	: 无
********************************************************************************
*/
void WWDG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WWDG, ENABLE);
  WWDG_SetPrescaler(WWDG_Prescaler_8);	              //  WWDG clock counter = (PCLK1/4096)/8 = 244 Hz (~4 ms)
  WWDG_SetWindowValue(0x41);		                 // Set Window value to 0x41
  WWDG_Enable(0x50);		       // Enable WWDG and set counter value to 0x7F, WWDG timeout = ~4 ms * 64 = 262 ms
  WWDG_ClearFlag();			       // Clear EWI flag
  WWDG_EnableIT();			       // Enable EW interrupt
}

/*
********************************************************************************
** 函数名称 : Delay(vu32 nCount)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返    回	: 无
********************************************************************************
*/
 void Delay(v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
** 函数名称 : void Delayms(vu32 m)
** 函数功能 : 长延时函数	 m=1,延时1ms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返    回	: 无
********************************************************************************
*/
 void Delayms(vu32 m)
{
  u32 i;

  for(; m != 0; m--)
       for (i=0; i<50000; i++);
}

/*
********************************************************************************
** 函数名称 : WWDG_IRQHandler(void)
** 函数功能 : 窗口提前唤醒中断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返    回	: 无
********************************************************************************
*/

void WWDG_IRQHandler(void)
{
  /* Update WWDG counter */
  WWDG_SetCounter(0x50);

  /* Clear EWI flag */
  WWDG_ClearFlag();
}
 //************************************************
void  USART1_SendData(uchar SendData)
{
USART_SendData(USART1, SendData);
Delayms(1);
}
//初始化MPU3050,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MPU3050(void)
{
   Single_Write(MPU3050_Addr,PWR_M, 0x80);   //
   Single_Write(MPU3050_Addr,SMPL, 0x07);    //
   Single_Write(MPU3050_Addr,DLPF, 0x1E);    //±2000°
   Single_Write(MPU3050_Addr,INT_C, 0x00 );  //
   Single_Write(MPU3050_Addr,PWR_M, 0x00);   //
}

//******读取MPU3050数据****************************************
void READ_MPU3050(void)
{
   BUF[0]=Single_Read(MPU3050_Addr,GX_L);
   BUF[1]=Single_Read(MPU3050_Addr,GX_H);
   T_X=	(BUF[1]<<8)|BUF[0];
   T_X/=16.4; 						   //读取计算X轴数据

   BUF[2]=Single_Read(MPU3050_Addr,GY_L);
   BUF[3]=Single_Read(MPU3050_Addr,GY_H);
   T_Y=	(BUF[3]<<8)|BUF[2];
   T_Y/=16.4; 						   //读取计算Y轴数据
   BUF[4]=Single_Read(MPU3050_Addr,GZ_L);
   BUF[5]=Single_Read(MPU3050_Addr,GZ_H);
   T_Z=	(BUF[5]<<8)|BUF[4];
   T_Z/=16.4; 					       //读取计算Z轴数据

   BUF[6]=Single_Read(MPU3050_Addr,TMP_L);
   BUF[7]=Single_Read(MPU3050_Addr,TMP_H);
   T_T=(BUF[7]<<8)|BUF[6];
   T_T = 35+ ((double) (T_T + 13200)) / 280;// 读取计算出温度
}
 //********串口发送数据***************************************
 void Send_data(uchar axis)
 {uchar i;
  USART1_SendData(axis);
  USART1_SendData(':');
  for(i=0;i<4;i++)USART1_SendData(TX_DATA[i]);
  USART1_SendData(' ');
  USART1_SendData(' ');
 }

  /*
********************************************************************************
** 函数名称 : main(void)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返    回	: 无
********************************************************************************
*/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配置RCC
  GPIO_Configuration();		 //配置GPIO
  USART1_Configuration();	 //配置串口1
  I2C_GPIO_Config();		 //配置IIC使用端口
  Delayms(10);				 //延时
  Init_MPU3050();		     //初始化MPU3050
  while(1)
 {
	READ_MPU3050();	         //读取MPU3050数据
    DATA_printf(TX_DATA,T_X);//转换X轴数据到数组
	Send_data('X');			 //发送X轴数
	DATA_printf(TX_DATA,T_Y);//转换Y轴数据到数组
	Send_data('Y');			 //发送Y轴数
	DATA_printf(TX_DATA,T_Z);//转换Z轴数据到数组
	Send_data('Z');			 //发送Z轴数
	DATA_printf(TX_DATA,T_T);//转换温度数据到数组
	Send_data('T');			 //发送温度数据
	USART1_SendData(0X0D);	 //换行
	USART1_SendData(0X0A);	 //回车
	Delayms(5);				 //延时
  }
}

/*************结束***************/

在Keil5 集成开发环境中,把以上代码移植进去,修改头文件后,以及修改I2C的定义,就可以编译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