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精消毒枪里面有什么

楼主:
酒精消毒枪不少人说是智商税,前几天看到tb上一个便宜的酒精消毒枪,用卖家优惠卷后5元包邮,加上签到红包,只要3块多,就买了一个,准备拆开看看里面有什么。

包装就不拍了,就一个 纸盒。实物如图,比较意外的是外壳的做工不算差。

前面是喷头,加上六个蓝色LED。

后面就一个开关按钮,加上两个指示灯。

 拆下8颗自攻螺丝,就可以无损拆开机身,可以看到结构非常简单,主要就是一个18650锂电池,一个电机加气泵,一个控制板加一个喷头。18650电池没有标明容量(通常这样的锂电池一般也就1000多毫安时),不过就算DIY时买一个便宜的18650电池,也差不多要好几块,因此就只算这个锂电池3块钱也不亏了。

控制板上连接了3个2.54-2p的插头,分别连接电池、电机和前面板的LED。3个插头用相同的型号,感觉比较容易插错。

控制板为了省成本,使用了单面板,但也用了比较正规板材,比一些低端产品中的电木板材好多了。板上芯片已经打磨了,看不出型号,估计是一个便宜的定制单片机,5脚的估计是充电芯片,3脚的应该是MOS或三极管。整体和一些手电筒的方案差不多,按一下按钮启动,再按一下停止。

电机连接着气泵,控制喷头喷出雾状液滴。

6个蓝光LED并联,只起到渲染气氛作用。

使用效果。

消毒估计用不上,预备将它改造用于浇花,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网友:
真便宜 一节18650都不止块钱

网友A:
没买过,听名字觉得就是电动的酒精喷洒机,应该够不上什么智商不智商的吧?不过一般家庭其实不太需要这个把。改成浇花也不错

网友B:
我买那个杀跳蚤的药,2瓶9块9包邮,送了1个,跟你图片一模一样,不过感觉外壳质量很好,光电池也要几块钱了,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玩,虽说这玩意确实是智商税,但是搞得好像不用本钱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买过,听名字觉得就是电动的酒精喷洒机,应该够不上什么智商不智商的吧?不过一般家庭其实不太需要这个把 ...

不是酒精,你看那个蓝色灯,他们这个东西的名字是“紫外线杀菌”,意思就是把水杀菌后喷出去,说白就是骗人,咱们搞电子的都知道这根本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那个杀跳蚤的药,2瓶9块9包邮,送了1个,跟你图片一模一样,不过感觉外壳质量很好,光电池也要几块钱了 ...

这东西得这样看,咱们买几个是这个价钱,大量电芯就不是很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酒精,你看那个蓝色灯,他们这个东西的名字是“紫外线杀菌”,意思就是把水杀菌后喷出去, ...

纯纯自己幻想,拿东西一点用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酒精,你看那个蓝色灯,他们这个东西的名字是“紫外线杀菌”,意思就是把水杀菌后喷出去, ...

哦哦哦。我以为是给装的酒精呢

网友:
这价格应该是为了处理库存吧,几块钱成本完全打不下来。

网友:
额。。。嗯。。。这个东东真是妥妥的刘浩存似的无语啊。

网友:
额。。。嗯。。。这个东东真是妥妥的刘浩存似的无语啊。

批量清库存 当时疫情涨到39原,割韭菜的呗。

网友:
酒精消毒枪通常包含以下主要组成部分:  容器:用于存放酒精或消毒液的容器,通常为可充填或可更换的容器。  喷嘴或喷头:用于将酒精或消毒液以喷雾或雾化形式释放出来,以便于均匀喷洒在目标表面。  电源和电路:用于提供电能驱动消毒枪的工作,通常是通过电池供电。  开关和控制装置:用于控制喷雾的开启和关闭,通常是通过按钮或开关实现。  管道和连接件:用于将酒精或消毒液从容器传送到喷嘴,通常是通过管道和连接件进行连接。  需要注意的是,具体酒精消毒枪的设计和构成可能会因不同品牌和型号而有所差异。因此,在使用前应仔细阅读相关说明书并按照正确的方法和用途使用。

网友C:
电木板材是什么样子的pcb板?听起来都容易着火的样子

网友D:
口罩后期的产物,现在估计已经滞销了,清仓成本处理,多少能少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口罩后期的产物,现在估计已经滞销了,清仓成本处理,多少能少赚点

感觉是外贸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木板材是什么样子的pcb板?听起来都容易着火的样子

类似于这样的

网友:
酒精消毒枪一般由电池供电,内置有电源和控制电路,用于控制喷雾的开关和操作模式。

网友E:
要是我设计,铅酸电池加三极管,可以省点钱,连接器也不要人工焊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要是我设计,铅酸电池加三极管,可以省点钱,连接器也不要人工焊点

这个感觉像由于防疫政策变化造成库存,估计不敢做的太山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感觉像由于防疫政策变化造成库存,估计不敢做的太山寨

这个电池看出来了,山寨也不会用锂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