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功放加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
现在的D类功放芯片,功率还不错,但是只能驱动几欧的负载。我们想驱动千欧的负载,需要加变压器,如第二图。这个变压器嫌大了点,能不能改成第三图的样子?这该如何选变压器?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请有知道的版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电压加大不就行了?

网友:
芯片电压不能高

网友:
【这个变压器嫌大了点,能不能改成第三图的样子】?

改成第三图并不能减小变压器体积重量。变压器仍然要用和第二图变压器接近的铁芯和绕组。

网友A:
用在前面频率高了不能用小一点的变压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在前面频率高了不能用小一点的变压器吗?

【用在前面频率高了不能用小一点的变压器吗?】

你在5楼回复,是回复首帖,也就是你自己发的帖,你并没有点击4楼我回复帖下面的“回复”按钮。没有点击4楼回复帖下面的“回复”按钮,我不会知道你对4楼帖的回复。要想迅速得到回复,必须点击我的回复帖下面“回复”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