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电子低功耗Cortex-M33 RA4E1评估板】低功耗测试

楼主:
前言

RA4E1其中的E表示低功耗系列,有着优秀的功耗与性能的平衡。这一篇来进行功耗的测试。

准备

原理图如下可以看到预留了电流采样电阻R3,可以替换R3为合适的电阻,然后测量其两端的电压。也可以直接去掉R3,CN1接入电流表测量。

我这里去掉电阻R3直接接入电流表测量。

测量工具使用的IOT Power CC

R3位于下图圈出位置

测试工程

按照上一篇介绍下载样例包,实用e2studio导入fpb_ra4e1\lpm\lpm_fpb_ra4e1_ep工程

可以看到代码,定义了如下四种模式

按键则跳入下一个模式

可以看到未使用引脚配置为了输入以减少功耗

下载程序编译运行

,按照前面介绍的接入测量工具

测量

  下载程序后按键S1进入低功耗模式,进入前LED1会亮一下

测量结果如下

Normal模式9.3mA

< class="p" style="">sw_standby模式7mA

< class="p" style="">sw_standby_with_snooze模式627uA

< class="p" style="">deep_sw_standby 20uA

总结

本文基于样例测试了不同低功耗模式的功耗,给出一个大概了解。并未去发掘本芯片的极限低功耗能力,有兴趣可以去挑战下。

得益于官方完善的Demo和实用的配置工具,可以方便的基于此应用到自己的项目中。

网友A:
这个模块能检测到20uA的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能检测到20uA的精度?

官方参数是最高分辨率0.15μA,手里没有条件验证,不过到uA级别是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
本文基于样例测试了不同低功耗模式的功耗,给出一个大概了解。并未去发掘本芯片的极限低功耗能力,有兴趣可以去挑战下。看官方的,应该是纳安级别的呀

网友B:
不解焊联电流表,供电端用个带电流检测的usb供电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解焊联电流表,供电端用个带电流检测的usb供电行吗~

这样会测得是整个板子的电流,包括板载jlink和其他电路也一起了。 3.3V_MCU这里才是MCU本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解焊联电流表,供电端用个带电流检测的usb供电行吗~

这样会测得是整个板子的电流,包括板载jlink和其他电路也一起了。 3.3V_MCU这里才是MCU本身的。

有道理~ 我想简单了~

网友:
deep_sw_standby 20uA,我感觉功耗还是不是很理想呀,要做电池供电,还是有难度的,是不是没有达到设计的目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