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英飞凌PSoC6评估板】 DAC测试— CSD IDAC测试

楼主:
PSoc6的DAC是电流输出的,这个和以往的芯片不大一样,多数的DAC通常都是电压输出的,很少见到有电流输出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Psoc的dac的输出功率很小,不是工业控制上用的那种4-20mA的那种输出。所以这个DAC是用来驱动一些电容什么的参考源,而不是用来作为信号输出的。Psoc的dac设备为:CSD IDAC,Current Digital to Analog Converter (IDAC),电容西格玛输出。本次就是对idac的测试。

首先是建立项目

  项目模板是:CSD_Current_DAC

使用Device-configurator软件设置项目

 修改debug,去掉SWO引脚设置,去掉WCO设置,修改CLK-LF源为ILO,

接着修改引脚:

CYBSP_USER_LED1, CYBSP_USER_LED —> P0.0

CYBSP_DEBUG_UART_RX-—> P6.4

CYBSP_DEBUG_UART_TX —> P6.5

CYBSP_USER_BTN, CYBSP_MIKROBUS_INT, CYBSP_TRUSTM_RST —>P6.2

  修改完成后,在修改idacB channel引脚

 修改引脚为P0[0],打开keil项目,编译运行项目。

本次实验使用的是万用表测量电流。

 测量输出,0mA

 使用User BTU按键,增加电流

测试输出

 增加输出电流

 可以发现电流在不断的增加

 总结:

本次测试开始时,没有了解清楚IDAC的输出性质,开始想使用0.5W,8欧姆的扬声器。但是通过使用万用表测量后发现电流很小,后来放弃使用扬声器,直接使用万用表。led在项目中虽然有设置,但是似乎没有发现LED的亮度有何变化,所以只测试参考万用表的输出。为什么不适用uA特性主要是,这个挡位容易损坏万用表所以就没有使用。如果你的万用表测量防护较好,你也可以使用。

网友:
跟着楼主学习CSD IDAC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