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特力AT-START-F435】USART实现AT指令方式

楼主:
【雅特力AT-START-F435】USART实现AT指令方式

首先看效果:

  • 使用usart1,开启串口接收中断。
  • 每次接收中断一个字符,保存到接收缓冲区 uint8_t usart1_rec_data_buff[128];
  • 结束标志为字符 '\n'

实现步骤:

一、判断中断类型

    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判断是否为接收中断标志:

     如果usart1的状态寄存器(sts)的rdbf(receive data buffer full,接收数据寄存器满),则跳转到回调函数 USART1_CallBack() 完成判断操作。

二、读接收寄存器

    *(usart1_rec_data_buff+buff_index) = USART1->dt;

    读取接收寄存器后,自动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二、判断是否为有效AT指令

    第一层 if( *(usart1_rec_data_buff+buff_index) == '\n' )  判断是否接收完成 (‘\n’结尾)。如果接收指令完成,进入第二次判断

    第二层 指令 if(  strstr( (const char*)usart1_rec_data_buff, "AT+SD" ) != NULL  ) 判断AT指令的类型,在循环体里进行相应操作

/* 输入的命令为AT+SD */
		if(  strstr( (const char*)usart1_rec_data_buff, "AT+SD" ) != NULL  )
		{
			...
		}

/* 输入的命令为AT+SPD */
		else if(  strstr( (const char*)usart1_rec_data_buff, "AT+SPD" ) != NULL  )
		{
			...
		}

/* 错误输入 */
		else
		{
            ...

 、跳过AT指令,读取AT后的数据

如果需要增加其他AT指令,在回调函数的第二层循环中,添加

else if(  strstr( (const char*)usart1_rec_data_buff, "AT+xxx" ) != NULL  )

"AT+xxx" 就是指令的开头形式  ,AT后的数据参数在 if 判断里筛选就好

网友:
AT操作,有这样的例程可以学习,非常优秀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