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关于LCD屏的显示对比度的 选择 ,是 越高越好吗?

楼主:
邀请:@led2015   @vincentc543   @吾妻思萌   @wangerxian   参与回复

网友:
【显示对比度的 选择 ,是 越高越好吗?】

什么是对比度?简单地说,对比度高,就是黑的非常黑,白的非常白,对比度低,就是黑的不黑,是较深的灰色,白的不白,是较浅的灰色。

选择对比度高还是低,全看个人的喜好。

网友:
你可以设置一下最高和最低的区别,就能知道对比度怎么设置好了。

网友:
不是越高越好,需要跟液晶屏匹配,有的调最高反而会出现底影(鬼影)

当然,在不出现上述情况时,一般调的越高越好

网友:
一般设置中偏下,设置高了反而底色太重,反而不清楚,低了还有利于降低功耗。

网友:
较高的显示对比度意味着更清晰、更鲜明的图像展示,因此在一般情况下,较高的显示对比度被认为是较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