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变压器问题

楼主:
请问,如下图的变压器③④绕组,是提供芯片的工作电压的么?这叫什么结构呢?

网友A:
还有,6脚输出为什么需要经R7、R8分压之后再来驱动Mos管呢?

网友:
【请问,如下图的变压器③④绕组,是提供芯片的工作电压的么】?

是的。当UC3842开始工作后,由变压器这个绕组提供芯片的电源。该绕组输出经二极管VD1整流,C4C5滤波后作为输出电压,不但供电给芯片,而且与芯片内部基准电压进行比较,控制UC3842输出的矩形波占空比,以使输出电压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6脚输出为什么需要经R7、R8分压之后再来驱动Mos管呢?

【6脚输出为什么需要经R7、R8分压之后再来驱动Mos管呢】?

图中未标注R7和R8数值,不大好说。

有一种可能:UC3842启动电压是比较高的,启动后输出的矩形波峰值就是启动时的电源电压,大约16V。MOS管充分导通,用不了这么高电压,而且MOS管门极最大允许电压通常为20V,16V离20V已经不远,余量显得有些小。所以用R7和R8分压供MOS管门极。

网友B:
供电绕组与开关功率管多了一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绕组与开关功率管多了一个点

是,多了一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