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52840】学习记录——蓝牙协议栈

楼主:
  • 蓝牙协议栈介绍

    大家可以参考这篇文章:BLE学习(1):蓝牙协议栈的介绍

  • 蓝牙协议栈配置

    大家可以参考这篇文章:配置蓝牙协议栈,在这里补充几点

1.协议栈时钟

    在上面的文章中提到,协议栈时钟来源一共有三种,分别是内部RC时钟、外部低速晶振和内部主时钟产生的低速时钟。

    使用外部低速晶振,最省电,但是需要外接一个32.768kHz的低速晶振。这个时候还需要考虑外部晶振的精确度,这就体现在了nrf_clock_lf_cfg_t::accuracy这个参数上,这个参数体现了外部晶振的精度,而另两个参数nrf_clock_lf_cfg_t::rc_ctiv和nrf_clock_lf_cfg_t::rc_temp_ctiv则必须为零。

    使用内部RC时钟的话,相比于外部晶振,将增加8到10ua的电流。而这两个参数nrf_clock_lf_cfg_t::rc_ctiv和nrf_clock_lf_cfg_t::rc_temp_ctiv从命名即可知道是针对内部RC时钟的。参数nrf_clock_lf_cfg_t::rc_ctiv为在1/4秒单位下的校准时间间隔,nrf_clock_lf_cfg_t::rc_temp_ctiv则为温度校准时间下的间隔。

    使用内部主时钟产生的低速时钟,电流消耗最大,nrf_clock_lf_cfg_t::rc_ctiv和nrf_clock_lf_cfg_t::rc_temp_ctiv也必须为零。

网友A:
内部主时钟产生的低速时钟,电流消耗最大,这个电流是否可以控制为低功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部主时钟产生的低速时钟,电流消耗最大,这个电流是否可以控制为低功耗呢

这个已经是低功耗了。内部主时钟产生的低速时钟通常于休眠模式,当协议栈使用时,其必须一直运行,这也就意味着在正常工作模式时,其也在运行,将比使用其他时钟来源电流消耗大幅增加(很可能是mA平均电流消耗,而不是µa)。一般来说,不应该有理由使用这个时钟源,应该使用RC振荡器而不是合成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