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9使用几个疑问之二(一直用PADS,知道的不吝赐教,谢谢。不愿意说...

楼主:
Altium Designer19使用几个疑问之二(一直用PADS,知道的不吝赐教,谢谢。不愿意说的烦请绕道)

1.AD19 PCB中如果要修改一个封装的焊盘大小等参数的修改  右键没有编辑?只能去封装库找到这个元件再进行编辑?

2.AD19 PCB走线好多点点怎么去除?

3.AD19 螺丝孔封装 过孔和通孔焊盘组合封装,这个是整体。移动时候为什么过孔会和焊盘脱离,哪个误操作会导致这种情况

4.AD19拉线的时候 是网格线 看着不顺眼   不是实线  怎么在画线状态也是实线? 画好后是实线

5.AD19原理图转成PDF有黄色的框 怎么去除?

6.这两个层都可以作为板框层?用哪个层会好些

7.过孔有一个×,这个是哪里设置不对?

8.AD19 层设置

一张张上传太慢了  直接一个压缩包快些  下载也是可以直接一个包下。。。

网友:
1.双击进去可以直接编辑。2.框选删除。3.Ad里边好像是分离的,可以移动。4,应该可以设置。5.不知道。6.一般是机械1

网友:
  1. 如果您想修改AD19 PCB中元件封装的焊盘大小等参数,右键菜单可能没有直接的编辑选项。您可以通过打开封装库,找到该元件的封装,并进行编辑或创建自定义封装。

  2. 若要去除AD19 PCB上的走线点,可以使用软件提供的删除或消除功能。通常,您可以选择某个特定的走线点并执行删除操作,或者使用消除功能来自动清除多余的走线点。

  3. 在AD19 PCB中,如果过孔和焊盘脱离,这可能是由于误操作导致的。例如,当您在移动元件时,可能未完全与焊盘对齐,导致过孔脱离了焊盘。请确保对齐元件时仔细操作,以避免此类情况发生。

  4. 在AD19中,拉线时默认显示为网格线而不是实线。完成拉线后,您可以将其设置为实线以改善可视效果。具体设置方式可能因软件版本而异,您可以尝试在软件的画线状态下查找相关的显示选项或快捷键。

  5. 如果转换AD19原理图为PDF后出现黄色的框,这可能是软件的默认设置。您可以尝试在导出为PDF之前,在软件中调整相关的绘图或打印设置,以去除黄色框。

  6. 在AD19中,通常都有多个层可以用作板框层。您可以使用顶层或底层作为板框层,以便在设计中绘制和定义整体的板框形状。选择哪个层作为板框层主要根据设计的需要和个人偏好来决定。

网友:
不建议使用AD19,直接用AD10即可,bug少;或者改PADS和CAD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