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83移植驱动st7735 TFT屏

楼主:
【目的】移植st7735屏到CW32L083

【实验器材】

  1. CW32L083开发板
  2. TFT st7735屏。

【实现步骤】

  1. 这块屏在cw32f030上面的现成的驱动,所以复制一份TFT驱动到开发目录下面:
  2. 修改Lcd_Drive.c下的GPIO初始化,去掉speed这一项。在头文件中添加<rtthread.h>以便引入延时函数。
  3. 在102行把原来的delay函数修改为rtthread中的rt_thread_delay函数(注这里必要添加,要不会初始化LCD败,造成白屏)
  4. Font.h需要添加宏定义,要不编译器会提示找不到Font.h。
  5. 把Font.h等几个头文件添加到app_main.h中。
  6. 修改makefile,把TFT文件夹添加到.mk中:
  7. 在主函数中添加初始化程序及显示函命令如下:
        Lcd_Clear(GRAY0);               //清屏
        Gui_DrawFont_GBK16(15,5,BLACK,GRAY0,"HELLO world");
        Gui_DrawFont_GBK16(15,25,RED,GRAY0,"LCD OK DISPLAY");
  8. 按照如如下接好线:

/******************************************************************************

//              GND   电源地

//              VCC   接5V或3.3v电源

//              SCL   接PB6(SCL)

//              SDA   接PB7(SDA)

//              RES   接PA15

//              DC    接PB4

//              CS    接PB5

// BL 接3.3V

*******************************************************************************/

【实现效果】

网友A:
CW32L083移植驱动st7735 TFT屏,整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CW32L083移植驱动st7735 TFT屏,整的好

多谢大佬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