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制动

楼主:
伺服电机实际上是一台永磁同步电机,转子为永磁体,如果伺服电机自由停车是,转子惯性停车,是否会在定子产生再生电压?

网友:
【如果伺服电机自由停车是,转子惯性停车,是否会在定子产生再生电压?】

任何电动机在减速时都会产生你所谓的【再生电压】。

网友:
【如果伺服电机自由停车是,转子惯性停车,是否会在定子产生再生电压?】

任何电动机在减速时都会产生你所谓的【再生电压】。

老师说的这个是不是动能回收的理论依据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说的这个是不是动能回收的理论依据捏?

【这个是不是动能回收的理论依据捏】?

是的。

当然,各种不同电动机应该采用的方法各不相同。

网友:
我只能静静看着大佬们。

网友:
由于伺服电机的设计和控制通常具有反馈回路,再生电压可能会影响到驱动器和控制器的稳定性。

网友:
额,这个电压是不是就是由传说中的反向电动势产生的呢,

网友:
电机既可以是电动机也是发电机,所以电机刹车时就是将电极短接。

我上学的时候伺服电机的概念是:给控制系统中的机械执行系统(伺服系统既执行系统 servo)提供动力系统的电机。

现在是:带有三环反馈的电机叫伺服电机,既速度反馈、电流反馈、位置反馈。

网友:
肯定会的,相当于发电记了,转子式永磁体旋转会使定子线圈被动切割磁感线

网友:
“这个电压是不是就是由传说中的反向电动势产生的呢”

电与磁永远共生

网友:
接入制动电阻

网友:
无刷电机电源倒灌之细节分析:

https://blog.d-l.io/motor-regeneration-detail-cn

或者:

https://blog.d-l.io/archive/motor-regeneration-detail-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