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5RCT6在线升级

楼主:
有个项目,由于是外置壳体,需要通过USB接口,给里面PCBA的GD MCU升级,通过SWD方式,发现很容易失败,不知道有什么可靠方式!!

网友A:
我的一块板子加了一个bootloader,实现了U盘升级,非常方便。

网友B:
你是要通过USB升级还是通过SWD接口升级?

网友:
SWD口,常常会失败,所以想要一个可靠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通过USB升级还是通过SWD接口升级?

肯定想要USB啊,

网友:
这样就需要自己设计一个引导程序了,然后更新应用部分

网友C:
移植一个Ymodem,单片机flash分两个区,在线升级先存到备份区,再复制到主区,复制完成后跳转。

网友:
调试连接稳定性:确保SWD(Serial Wire Debug)调试接口的连接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块板子加了一个bootloader,实现了U盘升级,非常方便。

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移植一个Ymodem,单片机flash分两个区,在线升级先存到备份区,再复制到主区,复制完成后跳转。

赞同,其实就是这个思路嘛,boot程序负责升级,然后跳转到主程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