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膜压力传感器怎么自己设计?

楼主:
最近有项目用到薄膜压力传感器,但是网上卖的传感器都是带针脚的,有一些是没带针脚的,但是尺寸不太合适,想问问大伙,有没有搞过这种传感器?如果想画成像下面手掌那样的,怎么画?传感器从哪里找?

网上都是像下面这样带针脚的:

这是某个卖家的定制的手掌,这种要怎么画?手掌上面的传感器从哪里买?

网友A:
柔性电路板都是特制,得咨询厂家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柔性电路板都是特制,得咨询厂家的啊

看着确实像特制的,但是目前还在测试阶段,想自己画电路然后设计。

网友B:
寻找专业的传感器供应商,他们通常能提供各种规格和尺寸的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寻找专业的传感器供应商,他们通常能提供各种规格和尺寸的传感器。

需要定制,目前还在测试阶段,定制有点费米。

网友C:
和柔性板厂家沟通一下,自己布图,想要啥样的就自己设计成啥样的,然后,让柔性板厂家给做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和柔性板厂家沟通一下,自己布图,想要啥样的就自己设计成啥样的,然后,让柔性板厂家给做即可

这种定制的开版费还有点贵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种定制的开版费还有点贵呀。

是的,这种定制的有点贵,我原来自己布线布图做了款应用产品,仅仅开模费就花了几K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种定制的有点贵,我原来自己布线布图做了款应用产品,仅仅开模费就花了几K大洋。

我们找的厂商是1.5w给我们生成100片手掌大小的,之后的应该就便宜了。

网友E:
哪种压力传感器的容易DIY自己来做,不需要求助专业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种压力传感器的容易DIY自己来做,不需要求助专业厂家?

基本都是买现成的模块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寻找专业的传感器供应商,他们通常能提供各种规格和尺寸的传感器。

嗯嗯,有些尺寸他们也没有,需要定制。

网友:
不好弄噢

网友:
是的,目前还是准备找厂商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