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辅助供电绕组串联电阻

楼主:
看到很多反激电源辅助绕组串联电阻的,如下图电阻Rvcc,想问一下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除了减小一些该二极管由正向转入反向时的冲击电流外,看不出很大作用。

也有些反激电源辅助绕组没有这个电阻。

网友:
抑制供电绕组尖峰电压,让供电电压更稳。话说供电电容120uF是认真的吗,这么大

网友:
辅助绕组串联电阻可以帮助稳定输出电压或电流。通过调节电阻值,可以控制反激电源的电压转换比例,以实现所需的输出电压或电流稳定性。

网友:
感谢大家回复,能不能讲详细一点,这样有点太抽象了,有没有文档具体讲解下。

网友:
看到芯片5脚,6脚,7脚接有稳压管,Rstart,Rvcc电阻应该是限流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