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管脚分配的问题

楼主:
我建了一个工程,编译完程序,还没分配管脚,

可是打开一看,已经分配好了

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Location是空的 它是让你指定引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ocation是空的 它是让你指定引脚

已经分配好了,为什么中间还是空的呢

网友C:
上电的时候默认的吧 如果不配置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Location是空的 它是让你指定引脚

我想自动导入文件。可是由于右边分配了,而且是错误的,导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分配好了,为什么中间还是空的呢

那不是我分配的。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那一行不会分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电的时候默认的吧 如果不配置的话。

好像是自动分配的。那我看网上有自动导入管脚分配,可是不好使。

网友D:
location是空的应该没分配呀...手动输入不了吗

网友E:
很可能是您所使用的开发环境或工具自动进行了默认的管脚分配

网友:
引用 网友D:
location是空的应该没分配呀...手动输入不了吗

我现在想学自动分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可能是您所使用的开发环境或工具自动进行了默认的管脚分配

谢谢!那应该怎么改回来呢

网友F:
你要在location的位置分配,分配好了后,编译一下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要在location的位置分配,分配好了后,编译一下就好了

这个我知道,我只是想学习一下自动分配管脚,用文件的方式,可是不成功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我知道,我只是想学习一下自动分配管脚,用文件的方式,可是不成功

那就写好tcl,运行一下tcl,就可以了。location的位置就会出现你编写的tcl中的管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就写好tcl,运行一下tcl,就可以了。location的位置就会出现你编写的tcl中的管脚

tcl文件怎么运行?是双击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tcl文件怎么运行?是双击吗?

在tools下面,有一个tcl的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tools下面,有一个tcl的运行。

谢谢!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