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FN LQFP BGA这三种封装哪种抗冲击能力更强?

楼主:
QFN LQFP BGA这三种封装哪种抗冲击能力更强?

网友A:
抗冲击能力是指不包括震动?

QFN 感觉弱一些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LQFP>QFN > BGA吧

网友B:
哪种冲击?测向推力?上面压力?翻滚跌落?还是电学的浪涌冲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抗冲击能力是指不包括震动? QFN 感觉弱一些

包括振动

网友:
什么冲击?脉冲群?物理冲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种冲击?测向推力?上面压力?翻滚跌落?还是电学的浪涌冲击啊~

力学方面的 类似特殊车辆上 想知道那种封装力学性能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力学方面的 类似特殊车辆上 想知道那种封装力学性能更好

车辆上的一般会电路灌胶,灌封后,几乎一样的抗冲击

因为芯片几乎不考虑重力的影响,还有因素是芯片的体积,或者是面积,焊接后与PCB板之间的紧密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种冲击?测向推力?上面压力?翻滚跌落?还是电学的浪涌冲击啊~

力学方面的 类似特殊车辆上 想知道那种封装力学性能更好

看package的大小 管脚分布 粗略看来钉架类的好一些 结构很多的铜铝金属,工艺也更成熟。bga 表贴 就是锡球,pcb die和塑封体,有机居多。总体没那么强。所以bga做的更薄更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力学方面的 类似特殊车辆上 想知道那种封装力学性能更好

车辆上的一般会电路灌胶,灌封后,几乎一样的抗冲击

因为芯片几乎不考虑重力的影响,还有因素是芯片的体积,或者是面积,焊接后与PCB板之间的紧密程度

看地方有些ecu 也不灌胶,通常焊接没问题车上也不咋会有太大冲击,就是惯性的拉扯,感觉不大~

网友:
多句嘴,车载车规的芯片很多都是要过16949,要做老多可靠性。机械这一关一般都过,因为哐哐撞,铁壳子都扛不住,芯片又何德何能。你可以看看高低温,湿度,酸碱环境和老化的。尤其看看高温下cte变化引起焊盘的异常这种。

网友:
从抗冲击能力角度来看,QFN封装通常具有较好的表现,而BGA封装则相对较弱

网友:
我感觉体积越大抗冲击力越强,所以我认为是LQFP>QFN>BGA,但是这个估计还是得实验才行。

网友:
同样芯片重量及面积下,管脚数越多、焊接面积越大,显然承力能力越强。芯片底部中间带焊盘的QFN显然符合这个条件,是承力能力最强的,但不带该焊盘时反而是最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