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xwidgets标题栏

楼主:
wxwidgets标题栏上如何自定义加一个按钮或icon?求高手解惑

网友:
好多地方的都有自定义加按钮或icon的示例

网友:
  1. 创建一个自定义的wxFrame窗口类,继承自wxFrame。
  2. 在构造函数中调用wxFrame的Create()函数,设置窗口样式为wxDEFAULT_FRAME_STYLE | wxFRAME_NO_TASKBAR,以便禁用默认的标题栏和任务栏图标。
  3. 使用SetIcons()函数设置窗口的图标,可以传入一个wxIconBundle对象或一个包含不同尺寸图标的wxIcon对象数组。
  4. 在OnPaint()函数中绘制自定义标题栏,你可以使用绘图相关的wxDC和wxGraphicsContext类来进行绘制操作,例如绘制背景、文本等。
  5. 在OnMouseMove()和OnMouseLeftDown()等鼠标事件处理函数中检测鼠标在自定义标题栏上的点击操作,并执行相应的逻辑。
  6. 添加自定义按钮或图标时,可以在OnPaint()函数中使用绘图操作绘制按钮图标,并在鼠标事件处理函数中检测鼠标事件来实现按钮的交互效果。
  7. 最后,在程序的主函数中创建该自定义窗口对象并调用wxApp的MainLoop()函数启动事件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