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ionFive 2 单板计算机试用】+首次上电试用

楼主:
首次上电试用

开箱后,小盒子里面有个满满当当的开发板,没有配件。主板接口相当丰富。

拿到开发板前就看了很多有关资料,所以准备了开机测试东西:

1、操作系统

下载官方提供的Debian系统,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46_K7BNT0cBfMUeTpvb3uA?pwd=csx2#list/path=%2F
我这里下载最新的202306的sd卡系统,并且准备了一张32G的卡。
按照官方的快速手册中的描述,试用BalenaEtcher软件烧录tf卡系统。

2、电源

根据手册要求,需要准备一个容量较大的电源,我准备了一个5V2A。实测可以满足供电要求。

3、usb转串口
首次上电链接了串口,根据手册的要求,需要链接6,8,10这3根引脚。

4、容量调整
系统启动后,根分区实际只提供了3G左右的空间,完全没有发挥出32G卡的容量优势,因此需要调整分区的大小。

我这里采用ubuntu的gparted图形软件完成容量扩展。将tf卡放入读卡器后,接入虚拟机的ubuntu系统,并且打开gparted软件,可以看到已经识别了/dev/sdb(这个就是tf卡)。
可以直观的看到/dev/sdb4的分区只有2.53G,而且已经使用了2.2G。

我们选中图中的黄色分区就是/dev/sdb4,上面图标中会点亮向右指的箭头,就是resize功能按键,点击这个按钮,并且拖动图中的sdb4分区的右侧边界,直到整个框的最右侧,目的是扩展sdb4分区到tf的整个剩余空间。

选择完成后,如上图所示,此时点击“Resize/Move”按键,开始执行分区扩展。

这个需要等待一下,直到看到如下图形后,表示分区扩展完成。

这个时候可以重新把tf卡插到昉星光2开发板上,运行后就可以检查分区的扩展了。

可以看到,/dev/mmcblk1p4已经扩大到29G了。

5、HDMI图形显示
选用一个HDMI转VGA的转换器,这样我就可以使用现有的显示器了。在连接鼠标、键盘和网线,这俨然是一个小电脑了。上电启动系统,可以看到和Debian系统启动的画面。
桌面相当干净,连最基本的文件管理器也没有,看来后面需要自己努力了。

加装散热片,看起来更帅了

启动后进入桌面,我发现输入密码的时候可以选择登录桌面的类型,可选GNOME,GNOME Classic,GNOME Classic on Xorg, GNOME on Xorg 。 我这里选了GNOME Classic

6、基于图形界面的以太网配置

界面上的功能比较少,基本配置中以太网是通过DHCP方式获取的,我想要手动配置,苦寻了半天,终于找到了。

在Applications->Utilities下,可以看到菜单条Advanced Network Configuration

点击进入可以看到有两个网络连接配置,这里使用了Wired connection 2连接外部网络,按照自己的上网要求,配置完成后重启系统,让配置生效。

到此系统已经具备继续深入鼓捣的条件了。

网友:
大佬,这散热片,有点货呀!

网友:
大佬,这散热片求链接

阅读改变人生

网友:
这散热片是我砸了一个电脑从主板上拆下来的,就看你舍不舍得了

网友:
666装上这个散热片提升了好几个le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