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4G驻网流程和CAT1的驻网流程有什么区别

楼主:
邀请:@led2015   @vincentc543   @吾妻思萌   @wangerxian   参与回复

请教一下   4G驻网流程和CAT1的驻网流程有什么区别

网友:
4G网络兼容各种不同类型的设备,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路由器等。而CAT1技术则主要用于物联网(IoT)领域,特定的CAT1模块或芯片需要嵌入到设备中以实现连接到网络。

网友:
差挺多的,一个是4G高速网络,CAT1低速物联网络,相对简陋一点,对应的网络技术和协议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