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定义TBK-RD8T3x 触摸滑条和按键评估板】五、BootLoader原理深度解析

楼主:
  1. BootLoader理论内容

1.程序烧录方式

古老的烧录方式单片机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 51 为代表开始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家电等很多行业中。起初对于单片机的烧录,也就是将可执行的程序写入到其内部的ROM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成本不低,因为需要依赖于专门的烧录设备。由于受到半导体技术与工艺的限制,对于ROM的烧写大多需要高压。这种境况一直持续到2000年左右,如图所示。

< class="p" align="center" style="">

ISP与ICP烧录方式随着低压电可擦写ROM的成熟,单片机开始集成可通过数字电平直接读写的存储介质。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可实现在系统或在电路直接烧录程序,而无需像以前一样把单片机芯片从电路中拿出来,放到编程器上,这种烧录方式就是 ISP(In System Programming) 或 ICP(In Circuit Programming),如图所示。

< class="p" align="center" style="">

有人问过这样一个问题:“ISP和ICP我都听说过,都说是可以在电路板上直接烧录程序,而无需拿下芯片,那ISP和ICP有什么区别?”从广义上来说,两者没有区别,平时我们把其意义混淆也毫无问题。非要刨根问底的话,那可以这样来理解:ISP要求单片机中驻留有专门的程序,用以与上位机进行通信,接收固件数据并烧录到自身的ROM中,很显然ISP的单片机是需要可运行的,即要具备基本的最小系统电路(时钟和复位)。而 ICP 可以理解为 MCU 就是一块可供外部读写的存储电路,它不需要预置任何程序,也不需要单片机芯片处于可运行的状态。支持 ISP 或 ICP 的芯片,以AT89S51最为经典,当时从 AT89C51 换成 S51,多少人因此不再依赖烧录器而大呼爽哉。这种并口下载线非常流行,如图3.3,网上还有各种ISP小软件,可以说它降低了很多人入门单片机的门槛,让单片机变得喜闻乐见。一台电脑、一个S51最小系统板、一条并口ISP下载线,齐了!

< class="p" align="center" style="">

2.更方便的ISP烧录方式

串口ISP后来我们发现带有并口的电脑越来越少。那是在2005年前后,STC单片机开始大量出现,在功能上其实与S51相差无几,甚至比同期的一些高端51单片机还要逊色。但是它凭借一个优势让人们对它爱不释手,进一步降低了单片机的学习门槛。这个优势就是--串口ISP,这是真正意义上的 ISP,如图所示。

< class="p" align="center" style="">

各种USB ISP

串口ISP固然方便,但是下载速度是它的硬伤,当固件体积比较大的时候,比如一些大型嵌入式项目的固件动辄几百K,甚至几M,再用串口ISP就未免太慢了。所以一些单片机配有专门的USB ISP下载器。以下列举几种比较主流单片机及其USB ISP下载器。1) AVRAVR 单片机曾经盛极一时,但经历了 2016 年的缺芯风波之后,加之 STM32 的冲击,开始变得一蹶不振,鲜有人用了。与之配套的USB ISP下载器非常多样,有些是官方发布的,更多的是爱好者开源项目的成果,如图所示。

< class="p" align="center" style="">

2) C8051F

< class="p" align="center" style="">

3) MSP430

< class="p" align="center" style="">

我们会发现,一个具体良好生态的主流单片机,一定有配套的高效便捷的烧录下载工具。可见一种好的烧录方式,对单片机开发是多么重要。不论是串口 ISP 还是各种专用的 ISP 下载器,都有一些共同的弊端。

< class="p" style="">1、依赖于专门的上位机或下载器硬件,不能作到统型;

2、下载器价格仍然比较高,尤其是原厂的,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单片机催生出很多第三方的下载器,比如 AVR;3、下载的时候通常需要附加额外的操作,比如STC要重新上电、STM32需要设置BOOT引脚电平等等。这些额外的操作都增加了烧录的复杂性。尤其是在产品形态下要去重新烧录程序,比如嵌入式升级,就要打开外壳,或将附加信号引出到壳外。这都是非常不高效,不友好的作法。如果有一种烧录方法,对于任何一种单片机:

< class="p" style="">1、通信方式统一(比如一律都用串口));

< class="p" style="">2、提供一个友好的操作界面(比如命令行方式);

< class="p" style="">3、高效快速,没有附加操作,最好一键自动化烧录;

< class="p" style="">4、另外再增加一些嵌入式固件管理的功能(比如固件版本管理)。

这一定会让我们事半功倍。Bootloader 就能实现上述的这一切!

< class="p" align="center" style="">

< class="p" align="center" style="">

再后来,9针串口都很少见了,只有USB。这促使一个烧录和调试神器炙手可热 -- USB TTL串口。这下232转换芯片省掉了,直接通过USB进行烧录。这种方式造福了无数的单片机学习者和工程师。多年来,在串口与单片机的交互上,我动了很多脑筋,这也是我乐于开发 Bootloader 的一个原因。我希望“USB串口在手,一切全有!”STC 并不是第一个使用串口 ISP 烧录程序的,但它是最成功和最深入人心的。与之同期的很多单片机,包括时至今日仍然应用最广泛的 STM32 全系列也都支持了串口 ISP,它成为了一种标配的、非常普遍的程序烧录手段。

3.关于Bootloader

Bootloader的基本形态

直接看图

< class="p" align="center" style="">

< class="p" style="">可以看到BL就是一段存储在ROM中的程序,它主要实现4个功能:

< class="p" style="">1、通过某种途径获取要烧录的固件数据;

< class="p" style="">2、将固件数据写入到ROM的APP区中;

< class="p" style="">3、跳转到APP区运行,将烧录进去的用户程序引导起来;

4、在此过程中,提供必要而友好的人机交互界面。这么说可能不好理解,我们还是通过实例来进行讲解。

Bootloader的两个设计实例

下面的两个实例,用于说明BL的实际应用形态,不涉及具体的实现细节,旨在让大家了解 BL 实际是如何运行的。带Shell命令行的串口BL

< class="p" style="">基本的操作逻辑如下:

< class="p" style="">1、通过超级终端、SecureCRT 或 Xshell 之类的串口终端输入命令 program;

< class="p" style="">2、BL 接收到命令后,开始等待接收固件文件数据;

< class="p" style="">3、串口终端通过某种文件数据传输协议(例如  X/Y/Zmodem协议)将固件数据传给BL;

< class="p" style="">4、BL 将固件数据写入到 ROM 的 APP 区中;

5、BL 将 APP 区中的程序引导运行起来。更具体的示意如图所示。

< class="p" align="center" style="">

这里把操作逻辑说得很简单,实际实现起来却并不容易,我们放在后面去细究其具体实现。插SD卡即烧录的BL

< class="p" style="">基本的操作逻辑如下:

< class="p" style="">1、将待烧录的固件拷贝到SD卡中;

< class="p" style="">2、将SD卡插入到卡槽中;

< class="p" style="">3、BL 检测到 SD 卡插入,搜索卡中 BIN 文件;

< class="p" style="">4、将 BIN 文件数据读出写入到 ROM 的 APP 区中;

5、BL 将 APP 区中的程序引导运行起来。 如图所示。

< class="p" align="center" style="">

通过这两个设计实例,大家应该已经了解BL是什么了吧。有没有感受到 BL 是比 ISP 烧录器更通用、更灵活、更友好、功能更强大的固件烧录和管理手段呢?有人可能知道 Linux 下的 Uboot,它就是一个强大的 BL,它提供非常强大的刷机(烧录操作系统镜像)的功能以及完备而灵活的Shell界面,如图所示。其实我们电脑的BIOS也是一种广义的BL。

< class="p" align="center" style="">

那如何实现一个BL呢?别急,要实现BL是需要满足一些基本要求的。

4.BL实现的要点

首先要说,并不是任何一个单片机都可以实现BL的,要满足几个要点。芯片体系架构要支持来看图

< class="p" align="center" style="">

我们知道单片机程序的最开头是中断向量表,包含了程序栈顶地址以及Reset程序入口,通过它才能把程序运行起来。很显然在从BL向APP跳转的时候,APP程序必须有自己的中断向量,并且而且单片机体系架构上要允许中断向量表的重定向。传统51单片机的中断向量表只允许放到ROM开头,而不能有偏移量,所以传统51单片机是不能支持BL的。有人要问“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你前面说STC的51单片机是支持串口ISP的,那它应该内置有ISP程序,我理解它应该和BL是一个道理。”没错,它内置的 ISP 程序就是一种 BL。STC 之所以可以实现 BL 功能,是因为宏晶半导体公司对它的硬件架构进行了改进,请看图

< class="p" align="center" style="">

可以看到,STC51 单片机多出了一块专门存放 BL 的 ROM,称为 BOOTROM。网上有一位叫 shaoziyang 的网友为 AVR 单片机写了一个 BL,还配套开发了一款叫 AVRUBD 的上位机,如图。(AVRUBD是很有用的,它可以让我们实现隔空烧录),实现了AVR单片机的串口烧录,让很多人摆脱了对USBISP之类ISP下载器的依赖(虽然ISP下载器已经很方便了,但它毕竟还需要银子嘛)。

< class="p" align="center" style="">

AVR 在硬件架构上与 STC51 是一个套路,如图所示。

< class="p" align="center" style="">

通过配置AVR的熔丝位可以控制复位入口地址以及BOOT区的大小和开始地址,如图所示。

< class="p" align="center" style="">

讲到这里,有人会说:“那有没有一种单片机,程序放在ROM的任何位置都可以运行起来,也就是中断向量表可以重定位?”当然有,这种单片机还很多,其中最典型的就是 STM32。它的程序之所以可以放之各地皆可运行,是因为在它的 NVIC 控制器中提供了中断向量表偏移量的相关配置,这个后面我们再详细说。ROM 要支持 IAP这也是需要单片机硬件支持的。很好理解,在 BL 获取到固件数据之后,需要将它写入到 ROM 的 APP 区中,所以说单片机需要支持 IAP 操作,所谓 IAP 就是 In Application Programming,即在应用烧录。也就是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可以对自身ROM进行擦除和编程操作。大家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似乎支持串口ISP的单片机都支持IAP功能。STC还把这一功能包装成了它的一大特色,可以用内部ROM来充当EEPROM的功能,可以在运行时记录一些掉电不丢失的参数信息。STM32 的 ROM 擦写在配套的固件库(标准库或HAL库)中已经有实现,大家可以参考或直接使用。APP程序的配套修改为了让BL可以顺利的将APP程序引导运行起来,APP 程序在开发的时候需要配合BL作出相应的修改。最重要的就是 APP 程序的开始地址(即中断向量表的开始地址)以及对中断控制器的相应配置。对于51、AVR这类单片机APP程序不用修改,具体原因大家应该明白。这里主要对 STM32 APP程序如何修改进行详细讲解。我们依然是结合实例,请看图所示。

< class="p" align="center" style="">

假设我们所使用的 STM32 的 ROM 总大小为 128KB,BL程序的体积是16K,APP程序紧邻BL,那么APP区的开始地址为0X08004000,也就是APP程序的中断向量表偏移地址为0X4000。如果我们使用MDK作为开发环境的话,需要修改这里,如图所示。

< class="p" align="center" style="">

而如果我们使用的是 gcc 的话,则需要对 link.ld 链接文件进行修改,如图3.18。

< class="p" align="center" style="">

然后我们还需要对NVIC的中断向量表相关参数进行配置,主要是中断向量表的偏移量,如下代码。

#define VECT_TAB_OFFSET 0x4000

OK,经过修改后的程序,我们把它放到 ROM 的 0X08004000 开始地址上,然后再让BL跳转到这个地址,我们的程序就能运行起来了。有人又会问:“BL中的跳转代码怎么写?”别急,这是我们要讲的下一个要点。BL中的跳转代码跳转代码是 BL 要点中的关键,直接关系到 APP 程序能否正常运行,如图

< class="p" align="center" style="">

我直接给出 STM32 的 jump_app 函数代码。

typedef void (*iapfun)(void);

iapfun jump2app;

void MSR_MSP(u32 addr)

{

  __ASM volatile("MSR MSP, r0");   //set Main Stack value*

  __ASM volatile("BX r14");*

}

void load_app(u32 appxaddr)

{

  if(((*(vu32*)appxaddr)&0x2FFE0000)==0x20000000)//**检查栈顶地址合法*

  {

    //**用户代码区第二个字为程序开始地址(**复位地址)

    jump2app=(iapfun)\*(vu32\*)(appxaddr+4);

    //**初始化APP**堆栈指针(**用户代码区的第一个字用于存放栈顶地址)

    MSR_MSP(*(vu32*)appxaddr);

    jump2app();   //**跳转到APP.

}这段代码大家自行研究,如果展开讲就属于赘述了。到这里BL相关的要点就介绍完了,大家应该有能力去完成一个简单的BL了。基于 STM32 设计的一个小实验,大家有兴趣可以小试牛刀一下,如图

< class="p" align="center" style="">

我们将 BL 程序用 Jlink 烧录到 0X08000000 位置,而把 APP 程序烧录到 0X08002000 开始位置,然后复位,如果串口打印了 hello world 或流水灯亮起来了,就说明我们的 BL 成功了。

  1. 本芯片BootLoader基本理论
  1. 基本介绍

在实现 Bootloader 功能时,需要把单片机的存储空间划成两大块,Bootloader 代码实现区域 LDROM 和用户代码区域 APROM。LDROM 用于存放 Bootloader 实现的一些 相关代码,如当前工作状态检查、程序跳转条件判断、通讯程序、烧写程序等,这部分的程序是用于完成对APROM 更新的程序,在应用中不可对其改写。APROM 就是用户的应用程序,该部分代码可通过 LDROM 里的 Bootloader 程序进行更新,在 RD8 系列单片中硬件划分了 LDROM 区域,使用硬件 LDROM 区域可以大幅度降低开发难度

BootLoader实现结构如下图:

BootLoader 程序被放在 LDROM 区,上电先执行 LDROM 中的 BootLoader 程序,BootLoader 程序会判断是否有更新命令到来,如果一段时间没有收到更新命令则进入 APROM 执行用户程序,收到更新命令后则继续执行 BootLoader 程序,将应用程序内容搬移到 APROM 区,在执行用户程序时如果收到更新命令则跳转到 BootLoader 程序。

  1. 程序设计流程

Bootloader 程序主要分为以下 3 个部分:

1、Bootloader 模式进入程序:用户可通过通讯命令或按键等方法进入该模式,进入该模式后允许用户对用户代码做更新处理,该程序位于 APP 中,用户在更新程序的时候务必保证更新的 APP 中具有此程序。本示例通过 UART 串口接收命令来进入 Bootloader 模式。

2、IAP 操作程序:实现对 APROM 指定区域进行 IAP 读写操作的代码。

3、通讯程序:用户可以采用串口传入更新代码,在本例程中使用 UART 串口做数据传输。

  1. 程序开发

前面一大堆的基础理论,现在开始实际操作,官方提供了BootLoader硬件程序和上位机软件,又芯片设计便配有BootLoader的程序空间等功能,这绝对是8051中非常优秀的设计了。

    1. BootLoader程序
  1. 开发串口通讯功能

  1. 程序代码交互的通讯协议,代码传输过程中,同样是使用十六进制的格式进行传递。以及需要有功能指令。

  1. 程序空间的存储,将接收到的APP程序存放在指定的地址空间当中。

  1. 基本功能逻辑,比如接收存放完成,运行APP程序,接收到程序更新命令,启动BootLoader升级程序。(IAP_S_lib中应该更新功能内容)

  1. 有的时候比如有显示屏,需要将升级的进度显示,等其他功能要求。(项目需求自行开发。。。)

3.2APP应用开发

  1. 程序运行到APP程序后BootLoader程序将会进入到一种停机的状态,因为它会将所有权限给到APP程序。那么所有APP需要开发BootLoader相关指令检测程序。
  2. 因为要检测BootLoader程序,顾需要初始化串口通讯。如果是spi升级那就要在写一下spi的,如果CAN升级也要写下CAN通讯的初始化化配置。

  1. 程序跳转,如果接收到程序升级指令,那么APP程序要将程序运行的起始地址跳转到BootLoader程序的起始地址,这样app程序停止运行,开始运行BootLoader升级程序。

  1. 至此,就可以开始其余功能开发。。如果没有以上的操作,那么程序将不可以重复升级。

3.3根据官方的程序进行验证

  1. BootLoader程序使用下载器link进行下载

  1. 注意事项,BootLoader程序下载的位置

  1. APP程序使用上位机软件下载,链接开发板上的TPYE—C接口

参考文献:

深入浅出BootLoader

https://mp.weixin.qq.com/s/rOjvERrcyfs4E9hfco5-pw

RD硬件Bootloader功能实现应用指南V1.0

网友:
看着先高级,学会了,那得多有用呀!

网友:
哒哒哒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