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电机缺相,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
电机怎么检测到它缺相的?

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电机怎么检测到它缺相的? 】

【缺相】,楼主是指电力线三相电压缺了一相,还是三相电动机绕组断路缺少一相电流?这个要弄清楚。

网友:
看电压啊?缺相供电缺了转的会有问题吧

网友:
一般是采用电压过零来检测的,50Hz交流电每秒过零100次,当任一相少一个或两项都少时延时10-20ms报警,或输出结点,控制电机停止工作。

网友:
可以进行电流比较

在正常下,各相电流应该相互平衡且相位差120度。
对电机绕组中的电流进行采样和测量,可以比较各相电流的大小和相位
如果存在缺相情况,那么缺失的相对应的电流值会明显下降或接近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