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RA4E1评估板】+开箱点灯

楼主:
拿到板子了,做工还是很可以的,板载了J-Link调试器,方便我们入手调试单片机程序。

这是板子附赠了一个资料说明。

之后我们就直接下载软件安装,生成工程,setup_fsp_v4_4_0_rasc_v2023-04.exe这个是软件的名称。

还是要好好了解下其命名规则的,不然真不好找芯片型号。

之后就是选择IDE了。我选择KEIL。方便一点,快速一点。

之后就是看下LED灯接在那个口上面了。

然后配置下,GPIO输出。

之后点击生成即可。

然后就是增加文件,一个死循环,把GPIO输出变高变低即可。

其中我发现了一点问题,就是其会初始化RTC,但是过不去,仿真看到的,需要你手碰下,RTC晶振那边的电容,这样才能跳过初始化。

网友:
开发板做工怎么样?

网友:
我见过好多板子cpu都是斜45℃放置

网友:
为了获得较好的视频处理效果,显示器显示出来的画面像素、刷新率以及图像对比度应该要越高越好,这通常需要视频运算放大器具有足够宽的带宽、高速转换以及尽量低的失调。芯炽SC2751是一款高速单电源轨至轨运算放大器,芯片针对低电压单电源运行进行了优化,具有38MHz, 22V/μ高速运行、5nV/√Hz低噪声使得芯炽SC2751非常适合驱动模数转换器,在视频信号的处理具有75Ω的驱动能力。加之低功耗的需求,非常适合视频处理以及音频的应用。

网友:
RTC晶振那边的电容,这样才能跳过初始化。

氏停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