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定义TBK-RD8T3x 触摸滑条和按键评估板】六、使用魔盒生成舵机运行程序

楼主:
  1. 舵机程序

魔盒软件有相关的功能配置,如图所示:

但不光有基本功能还有扩展功能,涉及很多模块的功能驱动,如图所示:

下面是使用魔盒加载了舵机程序,并且紧紧只需要配置下舵机控制的端口。

  1. 舵机驱动代码

经过上一步的配置工作,下面就是魔盒生成的程序代码,如图所示:

涉及.C.H两个文件,从程序文件可以看到,驱动代码包含了定时器0的基本配置,没有包含PWM脉冲的相关配置,经过代码查找,确实没有PWM脉冲的配置,所以估计此程序适用于此芯片的任意引脚。

Servo_run函数提示需要将此函数放置到定时器0的中断当中。

Main文件下需要加载的函数。

Servo_Init 舵机驱动初始化函数,和Servopulse脉宽调制函数。

3.实际运行效果和工程代码

魔盒

网友A:
用魔盒生成舵机运行程序这个挺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魔盒生成舵机运行程序这个挺好玩

是呀,以后程序开发越来越简单了,还有其他功能可以使用

网友:
大佬每个讲义都非常用心,还配有源码,真是及时雨~

OLED12864 IIC 那个,我没调出来,原因是我的是0x3c的地址,

把0x78改为0x3c后,仍然没有显示,我接线是VCC-VDD

GND-VSS

SCL-P44

SDA-P45

不知道改哪里,卡好几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