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英飞凌PSoC6评估板(带触摸)】7,WDT

楼主:
这个狗可把我累坏了。本来是很简单的事情,我跑了好几天。

程序很好理解,就是在回调函数中喂狗。如果不喂就复位。

以下是程序,把这个程序考贝到新建的C文件,同main.c放一个目录就行:

/*
 * Copyright (c) 2006-2021, RT-Thread Development Team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 Change Logs:
 * Date           Author       Notes
 * 2023-07-07     Administrator       the first version
 */

/*
程序在空闲钩子函数内部喂狗操作,如果不喂狗mcu将在5S后自动复位重启
*/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rtdevice.h>

#define WDT_DEVICE_NAME "wdt" /* 看门狗设备名称 */

static rt_device_t wdg_dev; /* 看门狗设备句柄 */

static void idle_hook(void)
{
/* 在空闲线程的回调函数里喂狗 如果不喂狗设备将重启*/
// rt_device_control(wdg_dev, RT_DEVICE_CTRL_WDT_KEEPALIVE, NULL);
// rt_kprintf("feed the dog!\n ");
}
/*看门狗测试*/
int wdt_sample(void)
{
rt_err_t ret = RT_EOK;
rt_uint32_t timeout = 5;/* 溢出时间,单位:秒 */

/* 根据设备名称查找看门狗设备,获取设备句柄 */
wdg_dev = rt_device_find(WDT_DEVICE_NAME);
if (!wdg_dev)
{
rt_kprintf("find %s failed!\n",WDT_DEVICE_NAME);
return RT_ERROR;
}
/* 初始化设备 */
rt_device_init(wdg_dev);
/* 设置看门狗溢出时间 */
ret = rt_device_control(wdg_dev, RT_DEVICE_CTRL_WDT_SET_TIMEOUT, &timeout);
if (ret != RT_EOK)
{
rt_kprintf("set %s timeout failed!\n", WDT_DEVICE_NAME);
return RT_ERROR;
}
/* 启动看门狗 */
ret = rt_device_control(wdg_dev, RT_DEVICE_CTRL_WDT_START, RT_NULL);
if (ret != RT_EOK)
{
rt_kprintf("start %s failed!\n",WDT_DEVICE_NAME);
return -RT_ERROR;
}
/* 设置空闲线程回调函数 */
rt_thread_idle_sethook(idle_hook);

return ret;
}
/* 导出到 msh 命令列表中 */
MSH_CMD_EXPORT(wdt_sample, wdt sample);

运行时,打开IDE环境里的终端:

先HELP,看看有没有看门狗的测试程序。然后键入wdt_sample

可以看到开发板重启了。

网友:
得看到自己的狗,才会不乱事吧。

网友:
好吧,先HELP,看看有没有看门狗的测试程序。然后键入wdt_sam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