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采样

楼主:
目前需要做一个直流电流采样项目,0.0001A到3.5000A的分辨率,单片机是12位的ADC,不知道各位高工有没有方案或芯片推荐,万分感谢

上述话好像表达的不够严谨。我用的单片机是12位的ADC,也就4096个单位,电流显示是0.0001到3.5000A,  35000个单位,需要全显,而不是分段显示,目前打算使用0.025欧康铜丝+精密运放+16位模数转换芯片的方案,不知到精度如何,电路需要注意些什么?第一次使用这类芯片,有没有性价比高的芯片推荐

网友:
“0.0001A到 3.5000A的分辨率”?

网友:
电流采用芯片+猛铜片可以。你可以看看电表方面的资料。

网友:
【0.0001A到3.5000A的分辨率,单片机是12位的ADC】

12位意味着共4096个码,而分辨率0.0001量程3.5000意味着共35000个码。

网友:
内置的12位ADC模块的单片机太多了吧,STM32F4,Microchip的PIC18F46K22

都备有12位的内置ADC模块

12位的ADC转行芯片也很多,ADC121C021、MAX1241,,,

网友:
0.0001A到3.5000A应该是量程的,不过分辨率可做不了这么精细,提供个思路,估计还是得弄个分量程自动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