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GTREETECH PI开发板】 驱动TM1638数码管

楼主:
这篇来测试下使用GPIO口驱动TM1638显示模块。

一、硬件部分

1.1、tm1638显示模块

1.2、模块电路图

1.3、模块和开发板连接

tm1638模块的3个控制脚连接带开发板的 PC8、PH4和PG11

二、程序

2.1、开发板的引脚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49016-1-1.html这篇使用到了wiringPI库,在这里对应开发板修改对应的引脚

2.2、tm1638.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time.h>
#include <wiringPi.h>

#define STB_PIN  27
#define CLK_PIN  26
#define DIO_PIN  24

#define dio_l()         digitalWrite (DIO_PIN, LOW)
#define dio_h()         digitalWrite (DIO_PIN, HIGH)

#define clk_l()         digitalWrite (CLK_PIN, LOW)
#define clk_h()         digitalWrite (CLK_PIN, HIGH)

#define stb_l()         digitalWrite (STB_PIN, LOW)
#define stb_h()         digitalWrite (STB_PIN, HIGH)

void TM1638_Init(void);
void disp_led(uint8_t *dat);
void TM1638_GpioInit(void);

uint8_t const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int main (void)
{
    uint8_t dispdat[8];
    uint8_t i=0;
    uint32_t js=0;

	wiringPiSetup () ;
	TM1638_GpioInit();
    TM1638_Init();

    for(i=0;i<8;i++)
    {
        dispdat[i]=0;
    }

	for ( ;; )
	{
    if(js>9999)
    {
        js=0;
    }

    js++;

    dispdat[4]=js/1000;
    dispdat[5]=(js%1000)/100;
    dispdat[6]=((js%1000)%100)/10;
    dispdat[7]=((js%1000)%100)%10;
    disp_led(dispdat);
    printf("disp data = %d!\r\n",js);
    delay (100) ;		// mS
	}
	return 0;
}

void tm1638_WriteDat(uint8_t dat)
{
    uint8_t i;
    for(i=0;i<8;i++)
    {
            clk_l();
            if(dat&0X01)
            {
                dio_h();
            }
            else
            {
                dio_l();
            }
            dat>>=1;
            clk_h();
    }
}

void tm1638_Write_cmd(uint8_t cmd)
{
    stb_l();
    tm1638_WriteDat(cmd);
    stb_h();
}

void tm1638_Write_Addr(uint8_t addr,uint8_t dat)
{
    tm1638_Write_cmd(0x44);
    stb_l();
    tm1638_WriteDat(0xc0|addr);
    tm1638_WriteDat(dat);
    stb_h();
}

void tm1638_Write_LED(uint8_t LED_flag)
{
    uint8_t i;
    for(i=0;i<8;i++)
    {
        if(LED_flag&(1<<i))
        {
            tm1638_Write_Addr(2*i+1,1);
        }
        else
        {
            tm1638_Write_Addr(2*i+1,0);
        }
    }
}

void TM1638_GpioInit(void)
{
    pinMode (STB_PIN, OUTPUT) ;
    pinMode (CLK_PIN, OUTPUT) ;
    pinMode (DIO_PIN, OUTPUT) ;
}

void TM1638_Init(void)
{
    uint8_t i;
    TM1638_GpioInit();
    tm1638_Write_cmd(0x8b);
    tm1638_Write_cmd(0x40);
    stb_l();
    tm1638_WriteDat(0xc0);
    for(i=0;i<16;i++)
    {
        tm1638_WriteDat(0x00);
    }
    stb_h();
    for(i=0;i<8;i++)
    {
        tm1638_Write_Addr(i<<1,tab[0]);
    }
}

void disp_led(uint8_t *dat)
{
    uint8_t i;
    for(i=0;i<8;i++)
    {
        tm1638_Write_Addr(i<<1,tab[dat[i]]);
    }
}

2.3、编译程序

命令:biqu@BTT-CB1:/opt/wiringOP/examples$ sudo make tm1638

三、运行程序

3.1、执行运行程序

命令:biqu@BTT-CB1:/opt/wiringOP/examples$ sudo ./tm1638

3.2、运行视频

h616

网友:
数码管的驱动一般都是实时刷新的,你这能拍到没有闪烁的时候也是挺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