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转手机太佩儿C借口

楼主:
这个两点接一起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原图的这2点本身就是相连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图的这2点本身就是相连的吧

哦,谢谢

网友:
看看datasheet 没准里面是相联的,但是封装还是不建议短接,那里并没有焊盘啊~给人看起来怪怪的

网友:
看电路,电路中连在一起就无所谓。

网友:
这种问题计算原理图上这两个脚是联通的,实际焊接生产时也不允许这样连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