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简单粗暴的PCB模块复用方法

楼主:
在AD软件的官方教程里面,想实现相同电路模块的PCB布局布线的复用需要使用多通道原理图和相应的模块ROOM的辅助。ROOM数量多了以后不方便挪动,而且会增加DRC耗时。多通道原理图用多了也会不够直观。其实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实现PCB的模块复用

首先准备两个相同模块,先对一个模块做好器件布局布线,用来给其他模块做参考

首先,选择布局好了的模块的所有器件,然后将PCB List窗口调出来,可以看到一个列表,选择元件位号所在的列,让元件按位号大小排列。然后复制所有元件的X,Y坐标值和元件的角度。

然后选择未布局的模块所属的元件,同样调出PCB list窗口,将所选的元器件位号按前一个模块的位号顺序来排序,然后将前面复制的模块的元器件XY坐标值和角度直接粘贴到当前模块的表格里。

粘贴坐标之后的效果,两个模块的器件重叠起来了,但是不要慌,有解决办法。

这个时候新的模块还处于选中状态,如果没有在选择状态也可以在原理图里面交叉选择PCB器件,然后使用快捷键 M + S ,挪动模块元件

然后走线和过孔可以直接复制粘贴,最终完成模块复用布局布线

网友A:
比较适合大规模的模块附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较适合大规模的模块附件

主要是避免了ROOM,ROOM有时候很讨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避免了ROOM,ROOM有时候很讨厌

方法很好

ROOM一般的图很少用

大图会用一下

网友:
技巧满满的干活啊,竟然没想到还能这么操作,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