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boost升压电路,使用xl6019,空载有电压,后面带载为啥直接短路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空载有电压,后面带载为啥直接短路了】?

带的什么载,总应该说清楚。

再说,你怎么知道【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空载有电压,后面带载为啥直接短路了】? 带的什么载,总应该说清楚。 再说,你怎么知道【短路了】 ...

带的水泥电阻,学校里面的电源,可以设置短路保护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的水泥电阻,学校里面的电源,可以设置短路保护电流

【带的水泥电阻】

水泥电阻多少欧姆?总要说清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的水泥电阻,学校里面的电源,可以设置短路保护电流

【学校里面的电源,可以设置短路保护电流】

原来是【学校里面的电源】保护动作了。你设置的保护电流多大,总要说清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的水泥电阻,学校里面的电源,可以设置短路保护电流

别让各位网友一遍又一遍追问了。一次说清楚,很困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