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求助

楼主:
 反馈回路接了两端怎么分析

网友:
【反馈回路接了两端怎么分析】

D_Vref 是基准电压源吧?如果 D_Vref 是基准电压源,那么只需要知道:基准电压源交流是接地的,就够了。

网友:
【反馈回路接了两端怎么分析】

另外,PZT_Signal 通常认为是电压源,内阻为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反馈回路接了两端怎么分析】 另外,PZT_Signal 通常认为是电压源,内阻为零。

直接把D-Vref作为地就行嘛,他这个输入信号接入了+和-这个应该怎么分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反馈回路接了两端怎么分析】 另外,PZT_Signal 通常认为是电压源,内阻为零。

 这个就是你说的基准电压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你说的基准电压源吧

此图中POWER_CONT不知道是什么信号,似乎是控制Q2通断。又Q1似乎是NPN三极管反过来使用(集电极和发射极对调)。如果POWER_CONT确实是控制Q2通断,那么此电路是个近似的基准电压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D-Vref作为地就行嘛,他这个输入信号接入了+和-这个应该怎么分析

【他这个输入信号接入了+和-这个应该怎么分析】

输入信号是 PZT_Signal,该信号并没有接入运放同相输入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输入信号接入了+和-这个应该怎么分析】 输入信号是 PZT_Signal,该信号并没有接入运放同 ...

谢谢老师,明白点了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师,明白点了我再研究研究

老师这个基准电压是相当于直流偏置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这个基准电压是相当于直流偏置电压吧

【这个基准电压是相当于直流偏置电压吧】

是。只不过基准电压内阻更小,更接近于理想电压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这个基准电压是相当于直流偏置电压吧

5楼电路,比较复杂。该电路除提供一个近似的基准电压外,还可能由 POWER_CONT 控制D_Vref 为VCC的大约一半或者为零。

网友B:
在二楼就说过了: D_Vref 是基准电压源的话,交流接地,直流给出VCC一半的电压。

那么,可以画成下面这样。

图中 E 是个电池,两端电压为VCC的一半。

网友:
由12楼图,运放同相输入端对地电压总是E,因为运放同相端输入阻抗非常大,电流完全可以忽略。所以,运放同相输入端并没有任何信号,只有直流偏置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二楼就说过了: D_Vref 是基准电压源的话,交流接地,直流给出VCC一半的电压。 那么,可以画成下 ...

那么现在可以分析运放输出端对输入端的反馈了。

运放输出电压经R14和R17分压(注意R17右端交流接地),分压后输出电压经R18施加到运放反相输入端。因为R17远小于R14,也远小于R18,R18对R14和R17构成的分压电路的负载作用可以忽略。

网友:
在很低的频率上(大致上低于0.2Hz),C24的容抗远大于R18,可以视为开路。那么运放在低于此频率的交流放大倍数就是R14/R17。

网友B:
在高于20Hz的频率上,R18相当于C24的容抗可以视为开路,电路的放大倍数为C20的容抗比C24的容抗,也就是C24/C20,大约是37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高于20Hz的频率上,R18相当于C24的容抗可以视为开路,电路的放大倍数为C20的容抗比C24的容抗,也就是C24/ ...

老师我算出截至频率为2,为什么你这里是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我算出截至频率为2,为什么你这里是20

转折频率确实是2Hz,准确地说是1.94Hz。

2Hz时C24容抗为R18电阻的十分之一,故R18相对于C24容抗可以视为开路。前面还说过0.2Hz以下C24容抗远大于R18,也是按照2Hz的十分之一说的。

网友B:
在2Hz(1.94Hz)频率下,C24容抗与R18电阻相等。十分之一频率下,C24相对于R18可以视为开路,十倍频率下,R18相对于C24可以视为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2Hz(1.94Hz)频率下,C24容抗与R18电阻相等。十分之一频率下,C24相对于R18可以视为开路,十倍频率下,R ...

谢谢maychang老师,我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