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阿尔法 IMX6ULL Linux开发板】第14篇 系统烧录入门

楼主:
学习过程中发现,开发板自带的系统貌似和一些教程的使用对不上,所以还是准备更新最新的正点原子的系统吧。

虽然玩过很多linux开发板,树莓派啥的,但是这种烧录还没玩过,试试看吧

一确认硬件

二打开烧录软件

找到教程用的镜像

打开mfgtool文件夹

下面的这些众多的.vbs 文件就是配置脚本,烧写的时候通过双击.vbs 文件来打开烧写工具。这些.vbs 烧写脚本既可以根据处理器的不同,由用户选择向 I.MX6D、 I.MX6Q、 I.MX6S、 I.MX7、 I.MX6UL 和 I.MX6ULL 等的哪一款芯片烧写系统。也可以根据存储芯片的不同,选择向 EMMC、 NAND 或 QSPI Flash 等的哪一种存储设备烧写

双击打开

这个时候因为没有接硬件,所以一直是没有识别到设备驱动的

三接上硬件

接上两根USB线

一根OTG

一根TTL

USB OTG是用来下载的

TTL是用来下载过程中打印消息的

选择USB模式

下面就可以开始烧录了

四烧录

点击烧录前,软件识别到设备DRIVER

点击烧录

烧录完成

拔出USB线,将开发板上的拨码开关拨到EMMC启动模式,然后重启开发板,此时就会从EMMC启动

五 开机出现问题

死在这里了,无法read

fatls mmc 1:1

命令发现 mmc 中存在设备树文件 但是名称和系统中需要的移植设备树文件不同,设备名出错,需要重新命名设备树

重新上电,进入命令行,输入命令

setenv bootcmd 'mmc dev 1; fatload mmc 1:1 80800000 zImage; fatload mmc 1:1 83000000
mx6ull-alientek-emmc.dtb; bootz 80800000 - 83000000;'

重新命名后,修改后成功开机

六配置网络

重新烧录后,网络需要重新配置

这种方法只有一次性的,下次上电需要重新peizhi

永久性的需要下面的方法

开机后,进入etc/init.d

设置网卡 IP 地址的命
令添加到/etc/init.d/rcS 文件中就行了,完成以后的 rcS 文件内容如下所示:

ifconfig eth0 up
#udhcpc -i eth0
ifconfig eth0 192.168.0.115 netmask 255.255.255.0
route add default gw 192.168.0.1

网友:
系统烧录看起来需要很多技巧,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