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特力AT-START-F435】SPI显示屏1.77inchTFT测试

楼主:
【雅特力AT-START-F435】SPI显示屏1.77inchTFT测试

一、SPI初始化

    使用 SPI2 ,首先初始化GPIO,使用 PD0 作为软件片选按键,将PD4作为MOIS、PC1作为MISO(没有触摸,未使用到),PD1 作为SCLK的时钟信号线。

    每组GPIO都设置为复用功能,强驱动能力,上下拉选择为上拉输出。

    初始化GPIO之后最好先将 CS 引脚初始化为高电平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structur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E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G_PERIPH_CLOCK, TRUE);
  /* software cs, pd0 as a general io to control flash cs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SPIx_CS;
  gpio_init(SPIx_CS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sck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SPIx_SCK;
  gpio_init(SPIx_SCK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_mux_config(SPIx_SCK_Port, GPIO_PINS_SOURCE13, GPIO_MUX_4);

  /* mis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SPIx_MISO;
  gpio_init(SPIx_Data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_mux_config(SPIx_Data_Port, GPIO_PINS_SOURCE0, GPIO_MUX_5);

  /*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SPIx_MOSI;
  gpio_init(SPIx_Data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_mux_config(SPIx_Data_Port, GPIO_PINS_SOURCE1, GPIO_MUX_5);

  CS_HIGH;
}

    初始化 SPI2 要将片选选择为软件选择模式,需要注意的是,该TFT屏幕的采样信号为下降沿采样,所以:

  •     配置通道极性为高电平
  •     信号采样点为第二边沿

    为了提高刷屏速率,将SPI的分频系数设置为2分频,SYS-Clock运行在72MHz,SPI速率为 72/2/8 = 4.5Mbyte/s。

    选择为高位先行模式

void SPIx_Config(void)
{
  spi_init_type spi_init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SPI2_PERIPH_CLOCK, TRUE);

  spi_default_para_init(&spi_init_struct);
  spi_init_struct.transmission_mode = SPI_TRANSMIT_FULL_DUPLEX;
  spi_init_struct.master_slave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_struct.mclk_freq_division = SPI_MCLK_DIV_2;
  spi_init_struct.first_bit_transmission = SPI_FIRST_BIT_MSB;
  spi_init_struct.frame_bit_num = SPI_FRAME_8BIT;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 = SPI_CLOCK_POLARITY_HIGH;
  spi_init_struct.clock_phase = SPI_CLOCK_PHASE_2EDGE;
  spi_init_struct.cs_mode_selection = SPI_CS_SOFTWARE_MODE;
  spi_init(SPIx, &spi_init_struct);
  spi_enable(SPIx, TRUE);
}

二、编写通用TFT数据/命令传出接口函数

  • 传输数据: RS 置高
  • 传输命令: RS 拉低

三、初始化LCD屏幕、移植画图函数

    移植一下初始化的命令:

      移植一下函数接口:

四、主函数中调用

    屏幕大小限制为:

#define X_MAX_PIXEL	        140
#define Y_MAX_PIXEL	        170

网友A:
可以搞一个高点分辨率的,240*240用SPI写效果也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搞一个高点分辨率的,240*240用SPI写效果也是不错的

手头现在就这一款屏幕了,另一个是陶晶驰的uart串口屏,那个感觉和板卡关系不大,基本都是在电脑上点点图形化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