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里的ecplise编程的问题

楼主:
先上代码: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sys/alt_dma.h"
#include "altera_avalon_dma.h"
#include	<stdio.h>

alt_u8 data[8]={49,50,51,52,53,54,55,56};
alt_u8 data1[8]={0,0,0,0,0,0,0,0};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程序入口
//-- 输入参数	:	无
//-- 输出参数	:	无
//---------------------------------------------------------------------------
int main()
{
	int i;
	FILE *fp;
	if((fp=fopen(JTAG_UART_NAME,"w+"))==NULL)
	{

		printf("cannot open file\n");
		exit(0);
	}
	fwrite(data,1,8,fp);
	fread(data1,1,8,fp);
	for(i=0;i<8;i++)
		printf("data1[%d] value = %d\n",i,data[i]);
	fclose(fp);
    return 0;
}

可是一运行,打印结果却是下面这个样子

为什么会这样?难道eclipse里的printf函数和C语言里的不一样?谢谢!

网友:
不同的编译器,底层的库可能都不一样

网友A:
参考一下怎样在STMCubeIDE中配置以使用printf函数打印调试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怎样在STMCubeIDE中配置以使用printf函数打印调试结果

eclipse里的声明

int	_EXFUN(printf, (const char *__restrict, ...)
               _ATTRIBUTE ((__format__ (__printf__, 1, 2))));

stm32

使用printf打印时:得重新配置的一下程序:

单片机输出,上位机接收(串口助手接收区数据):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2);//huart1需要根据你的配置修改
    return ch;
}

STM32还要使用微库,这怎么参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