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AD PCB布线优化功能

楼主:
在AD的PCB里面,有一些并排的走线常常是间距不均匀的,这样的情况,首先是不美观,然后一些走线间距过近还会造成串扰比较大,这个时候,如果能让走线间距均匀就会好很多。

功能演示视频:

AD走线等间距功能 截取视频

网友:
走线间距均匀了

AD的这个功能很牛

网友A:
这个是23版本的新功能吗?AD20没找到这个功能

网友B:
同问,那个版本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23版本的新功能吗?AD20没找到这个功能

这个是插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那个版本的功能!

这个是插件实现的

网友A:
这么好用的功能,求分享,布线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虽然可以根据网格来布,可是太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用的功能,求分享,布线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虽然可以根据网格来布,可是太慢了

文件已经传上来了。手工修线能把人累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文件已经传上来了。手工修线能把人累死

谢谢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文件已经传上来了。手工修线能把人累死

需要特殊设置吗?这个脚本运行了,不过点击没有反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需要特殊设置吗?这个脚本运行了,不过点击没有反应

有报错吗,如果是没选好走线,就会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报错吗,如果是没选好走线,就会报错

没有像你那个在上方有个图标,而是出现了一个小框,可是点哪里都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报错吗,如果是没选好走线,就会报错

解决了,也把快捷键添加了,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