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3.0走线长度最大多少?

楼主:
请问PCIE3.0走线允许最大长度是多少?

网友:
找一下pcie_3.0_总线规范,里面有建议

网友:
最大是8米

网友:
一般应控制在15厘米以内,牺牲一定速率可加倍到30厘米。

网友:
根据 PCI Express(PCIe)规范,PCIe 3.0的走线允许的最大长度是8米(26.2英尺)。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路过学习一下路过学习一下路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