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电子负载

楼主:
 原理图:

实物图:

网友:
用电热丝发热,去做个电子负载

网友:
用电热丝发热,去做个电子负载! 冬天做实验蛮好,夏天太热!

网友A:
多大功率的电子负载

还需再整个显示部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热丝发热,去做个电子负载! 冬天做实验蛮好,夏天太热!

电热丝分担下mos管热量,随便他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大功率的电子负载 还需再整个显示部分吧

1.75w电子负载

2.显示部分在右边

网友C:
一直不知道电子负载是什么原理,是切换电热丝吗?电热丝的话,发热不发热高低温时阻抗会不会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直不知道电子负载是什么原理,是切换电热丝吗?电热丝的话,发热不发热高低温时阻抗会不会变

调mos管的导通电阻,来实现负载可变,如果有个电热丝mos管上面压降可以小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调mos管的导通电阻,来实现负载可变,如果有个电热丝mos管上面压降可以小一点

原来这样啊,感谢解答,那还需要根据管子导通阻抗温度曲线做补偿吗,毕竟设置了一个固定阻抗后温度上去阻抗还是会变,补偿的话感觉会很复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来这样啊,感谢解答,那还需要根据管子导通阻抗温度曲线做补偿吗,毕竟设置了一个固定阻抗后温度上去阻 ...

不用,只要监控管子两端电压进积分器比较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只要监控管子两端电压进积分器比较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