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特力AT-START-F435】TIM1生成3路互补PWM

楼主:
本次测评中参考例程中TMR,生成三路互补的PWM,并利用时基单元中断实现软定时器。

参考文件目录如下:

AT32F435_437_Firmware_Library_V2.1.2\project\at_start_f435\examples\tmr\complementary_signalsIIC的基础原理

官方例程参考

GPIO初始化

GPIOA.GPIO8->TMR1.channel1

GPIOA.GPIO9->TMR1.channel2

GPIOA.GPIO10->TMR1.channel3

GPIOB.GPIO13->TMR1.channel1N

GPIOB.GPIO14->TMR1.channel2N

GPIOB.GPIO15->TMR1.channel3N

GPIOB.GPIO12->TMR1.BRK

刹车为低电平时PWM正常输出,刹车输入为高电平时PWM输出被封锁。

/* timer1 output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8 | GPIO_PINS_9 | GPIO_PINS_10;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13 | GPIO_PINS_14 | GPIO_PINS_15;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12;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8, GPIO_MUX_1);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9, GPIO_MUX_1);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10, GPIO_MUX_1);

gpio_pin_mux_config(GPIOB, GPIO_PINS_SOURCE13, GPIO_MUX_1);

gpio_pin_mux_config(GPIOB, GPIO_PINS_SOURCE14, GPIO_MUX_1);

gpio_pin_mux_config(GPIOB, GPIO_PINS_SOURCE15, GPIO_MUX_1);

gpio_pin_mux_config(GPIOB, GPIO_PINS_SOURCE12, GPIO_MUX_1);

时基单元初始化

定时器时基单元初始化,定时器的输入主频为288MHz,二分频后定时器主频为144MHz,定时器的最大计数值为14400,则PWM的频率为10KHz。同时打开溢出中断,分配中断优先级。

tmr_base_init(TMR1, timerperiod, 1);

tmr_cnt_dir_set(TMR1, TMR_COUNT_UP);

tmr_interrupt_enable(TMR1, TMR_OVF_INT, TRUE);

/* tmr1 hall interrupt nvic init */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nvic_irq_enable(TMR1_OVF_TMR10_IRQn, 1, 0);

③输出比较单元初始化

/* channel 1, 2, 3 and 4 Configuration in output mode */

tmr_output_default_para_init(&tmr_output_struct);

tmr_output_struct.oc_mode = TMR_OUTPUT_CONTROL_PWM_MODE_B;

tmr_output_struct.oc_output_state = TRUE;

tmr_output_struct.oc_polarity = TMR_OUTPUT_ACTIVE_HIGH;

tmr_output_struct.oc_idle_state = TRUE;

tmr_output_struct.occ_output_state = TRUE;

tmr_output_struct.occ_polarity = TMR_OUTPUT_ACTIVE_HIGH;

tmr_output_struct.occ_idle_state = FALSE;

/* channel 1 */

tmr_output_channel_config(TMR1, TMR_SELECT_CHANNEL_1, &tmr_output_struct);

tmr_channel_value_set(TMR1, TMR_SELECT_CHANNEL_1, channel1pulse);

/* channel 2 */

tmr_output_channel_config(TMR1, TMR_SELECT_CHANNEL_2, &tmr_output_struct);

tmr_channel_value_set(TMR1, TMR_SELECT_CHANNEL_2, channel2pulse);

/* channel 3 */

tmr_output_channel_config(TMR1, TMR_SELECT_CHANNEL_3, &tmr_output_struct);

tmr_channel_value_set(TMR1, TMR_SELECT_CHANNEL_3, channel3pulse);

④刹车单元初始化

可以添加死区时间,使能PWM输出通道,使能PWM输出和计数器。

/* automatic output enable, stop, dead time and lock configuration*/

tmr_brkdt_default_para_init(&tmr_brkdt_config_struct);

tmr_brkdt_config_struct.brk_enable = TRUE;

tmr_brkdt_config_struct.auto_output_enable = TRUE;

tmr_brkdt_config_struct.deadtime = 200;

tmr_brkdt_config_struct.fcsodis_state = TRUE;

tmr_brkdt_config_struct.fcsoen_state = TRUE;

tmr_brkdt_config_struct.brk_polarity = TMR_BRK_INPUT_ACTIVE_HIGH;

tmr_brkdt_config_struct.wp_level = TMR_WP_LEVEL_3;

tmr_brkdt_config(TMR1, &tmr_brkdt_config_struct);

//

tmr_channel_enable(TMR1, TMR_SELECT_CHANNEL_1,TRUE);

tmr_channel_enable(TMR1, TMR_SELECT_CHANNEL_1C, TRUE);

tmr_channel_enable(TMR1, TMR_SELECT_CHANNEL_2, TRUE);

tmr_channel_enable(TMR1, TMR_SELECT_CHANNEL_2C, TRUE);

tmr_channel_enable(TMR1, TMR_SELECT_CHANNEL_3, TRUE);

tmr_channel_enable(TMR1, TMR_SELECT_CHANNEL_3C, TRUE);

/* tmr1 output enable */

tmr_output_enable(TMR1, TRUE);

/* enable tmr1 */

tmr_counter_enable(TMR1, TRUE);

⑤定时器溢出中断&软定时器

void TMR1_OVF_TMR10_IRQHandler(void)

{

if (tmr_flag_get(TMR1, TMR_OVF_FLAG) == SET)

{

I_Task_Exec(0, 0);

tmr_flag_clear(TMR1, TMR_OVF_FLAG);

}

}

实际测试

测试中的PWM的计数器最大值为14400,比较值固定为7200,死区时间为200。因此理论的PWM的正脉宽为(7200-200)/14400 = 48.61%,频率为10KHz,经过示波器测试可得:

周期为10KHz,正占空比为48.89%,和理论值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