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特力AT-START-F435】无刷电机开环运行

楼主:
结合前面几次测评内容,实现无刷电机驱动。参考了灯哥开源的内容,实现无刷电机的开环运行。

无刷电机运行原理

Clarke变换

克拉克变换,实际上就是降维解耦的过程,把难以辨明和控制的三相相位差120°电机波形降维为两维矢量

  1. 把三相随时间变换的,相位差为120°的电流波形抽象化为三个间隔120°的矢量。
  2. 利用三角函数对矢量进行降维,降维到两个坐标轴.

会加上一个系数,如2/3(等幅值变换系数),或者

等功率吧变换系数)

Clarke逆变换

电机坐标变换示意图

代码实现

按照如上逻辑实现电机坐标变换的关键代码

TMR1提供了一个周期性的时钟周期,给一个开环的速度给定,根据以上的电机坐标变换就可得到Ua、Ub、Uc作为3路PWM的占空比值。则电机就可以按照速度指令运动下去。

飞书20230711-023519

75fde18c656f

网友:
压器铁芯的磁通复位,不仅在反激开关电源中是必须的,在正激、推挽、半桥、全桥……都是必须的

网友:
我开环没启动起来,失败的fl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