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材质选型

楼主:
各位,咨询下,在27MHz回路里用来耦合的贴片电容通常选什么材质?NPO、X7R、Y5U、Y5V中的那个?还是有更合适的?

网友:
自己修改下,后面那些不是电容材质,只代表温度特性。现在就求助下,27MHz回路里耦合电容,贴牌0603/0805用什么样的比较好,我这块买电容供应商从未给过厂家,只有容值和耐压。

网友:
补充一下:

如下图看,不同的C0G、X7R这些还是有区别的,并非仅仅是温度特性。

网友:
看自己的产品使用什么场合

网友:
X7R电容值相对较高,一般电子设备和应用。

C0G/NP0型,失真低,温度系数接近于零的,对电容稳定性要求较高的精密电路和射频场合

Y5V是低成本、高容量陶瓷贴片,用于一些一次性、不对电容稳定性要求很高的应用。

还有2种,Z5U/Z5V用在不对电容特性要求很高的一般应用,如部分有较宽波动允许范围。

网友A:
振荡部分应该用NPO、C0G材料,耦合电容对精度、温漂等要求不高,任何材料的都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振荡部分应该用NPO、C0G材料,耦合电容对精度、温漂等要求不高,任何材料的都行。

谢谢两位版主热心解答,我自己查的资料,2楼的图显示电容的工作频率范围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两位版主热心解答,我自己查的资料,2楼的图显示电容的工作频率范围不对。

电容的工作频率在此也不是什么重要参数,因为27MHz算不上高,你用的耦合电容容量也不可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