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85芯片老是被击穿

楼主:
本人仪器上的Max485 和外接设备内的一个485 芯片(型号未知)通信,总是不定时的两个芯片同时被击穿。

要做好浪涌保护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6 天前

网友:
加入芯片供电二极管钳位电路和终端电阻,信号线加入TVS电路

网友:
要加保护电路  最少加个 SM712之类的。

如果要产品应用和多台连接最好还加气体放电管(GDT)

具体电路网上可以搜到。

不然你的485就行晚上12点后独自夜行的小。。  不安全。

浪涌

网友:
说明电路设计有问题,先给出目前的电路。

网友:
建议去看看站内485相关的老帖。

网友A:
下图是推荐的RS485典型应用电路图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图是推荐的RS485典型应用电路图供参考。

楼上的是浪涌保护专业户。

网友:
信号线至少得加TVS

网友:
“不定时的两个芯片同时被击穿”

昨天我的485模块是外线路拉断后短路烧毁。

网友:
损坏时是否在强干扰环境,增加TVS管防护静电和浪涌,可以在AB线上串入小电阻抑制干扰能量,AB要合理的上下拉设计,干扰大上气体放电管

网友:
增加TVS管,放电管,关键是看应用在什么环境,选适合的

网友:
要做好浪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