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中的电路设计原则

楼主:
《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的第一章开篇故事有讲,设计一个放大电路是一件非常令人头疼的事,主要是因为调试好的电路很容易在外界环境出现变化的时候就变得不稳定了,主要是因为晶体管或电子管的电路中的放大元件的参数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其中主要的是温度的影响——这就是俗称的温漂。虽然电子管的热稳定性能要远好于晶体管,但是也不是很好。于是作者就思考:如果电路的工作参数不是依赖电子元件,而是依赖电阻,电容等元件是不是电路的性能就会稳定下来,于是一个大胆且奇妙的想法就诞生了。这一方法的核心就是“深度的负反馈”,什么是“深度的负反馈”呢,这个和普通的负反馈有什么不一样的呢?所谓的深度就是:电路工作在远远大于电路所需要的放大倍数的情况下,电路工作参数由反馈的元件确定。这个元件主要是电阻元件,那么这样的电路设计就会由热稳定性好的电阻元件来确定了。这个故事不仅仅让我可以较深刻的理解运放的工作原理,而且还影响了我以后的电路设计原则,这之后我明白了电路中的关键元件的选取方法。

我的是第三版购于2011年夏,很庆幸我有个好的读书习惯:就是一本书买回来,不管读地明不明白都会先读上一遍,然后在去重点章节细读,可能很长时间都无法理解,但是最起码能了解一本书有没有读过。

今天,偶尔翻到了这本《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它已经在书架上躺了很多年了,书中的内容我至今也没有搞明白,但是这个开篇故事却让我受益匪浅!

在这里——谢谢作者!

网友A:
模拟电路的迷,不实际搭建都不敢完全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电路的迷,不实际搭建都不敢完全确定

有时候搭过的电路,换了运放等元件都不一定可靠了。亲身体验过,不是运放性能越好就会越稳定的。一次LM运放换成TL的运放,结果比较器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B:
2016年的时候设计过一个电路:传感器输出的是uA级别的电流信号,同事用的是差分放大电路方案,使用ADI仪表放大器,虽然能够测试信号但是干扰严重,什么数字滤波啥的都不管用。同事也是焦头烂额的,而且这个人还过度自恋,他说传感器信号怎么地不稳定,容易受干扰什么的,传感器就一电化学电位传感器,就是原电池怎么就不稳定了呢,后来老板让我接手,为此这老哥(比我大5、6岁的样子50挂零)就等着看我笑话,我采用的是先buffer后放大。信号输出十分稳定。就是一个缺点而且很致命,就是电路容易损坏,有时候用手摸摸就坏了,直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我不是没有措施,TVS什么的弄了好几处,当然就是不能在输入上搞事情,因为阻抗提高了,加入后就没有信号了。不知道各位如何破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16年的时候设计过一个电路:传感器输出的是uA级别的电流信号,同事用的是差分放大电路方案,使用ADI仪表 ...

老师用的什么buffer,单管射极跟随器之类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师用的什么buffer,单管射极跟随器之类的吗

“有运放就不用单管地”——这个设计方法只是在低于100M一下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运放就不用单管地”——这个设计方法只是在低于100M一下哦。

老师,我没有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我没有看懂。。。

通常运放不用于高频场合,原因是:高频运放价格较高,普通运放高频性能较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16年的时候设计过一个电路:传感器输出的是uA级别的电流信号,同事用的是差分放大电路方案,使用ADI仪表 ...

“传感器输出的是uA级别的电流信号”

“传感器就一电化学电位传感器”

感觉你这个和光电池的原理差不多,PD也是在光照下产生电流,电流范围pA或者uA级别

可以尝试用PD放大电路来处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