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恒流源设计的放大倍数计算

楼主:
请教恒流源设计的放大倍数计算

如下图,RL为负载,RS为可调电阻,用于调节Iout
,请教各位老师,运放的放大倍数如何计算?
最后的Vout如何用公式推导出来?

网友:
【运放的放大倍数如何计算?】

Iout 通过Rs,Rs两端电压就代表了电流的大小。LM358在此是个同相放大器,其电压放大倍数是 1+(R2/R1)。

网友:
【最后的Vout如何用公式推导出来?】

最后的Vout,显然与负载RL有关,RL越大,Vout越大,几乎是正比。

说【几乎】,是因为整个反馈回路增益不是无穷大。

网友:
这个电路的原理是:回路电阻RS两端的电压只要保持一个稳定值,就可以控制整个电路的电流,

Rs/Vt=I,Vt是358的反馈电压。

Vt的电压由整个电路的电流和Rs的阻值决定,例如:

假设输入电压为24V,需要1A的电流,那么Rs为5欧姆,Vt=5X1,等于5V,

可以看出来Rs越小越好,但是Rs越小对整个电路的调节越差,电流稳定精度就低了,所以需要根据实际的RL值来确定。

网友A:
运放两输入端虚短、虚断得到:(1)Vn=Vref1(2)(Vref-Vn)/R2=(Vn-0)/R1;由式(1)、(2)得到Vref1=R1Vref/(R1+R2),使用过常用DCDC的我们都知道,芯片FB引脚内部会和一个基准电压作比较,芯片稳定输出时,FB引脚必然等于芯片内部的基准电压(可以看芯片手册得到),那么Vref就是固定值,随即,Vref1也固定了,也就是说,稳定工作状态下,Vref1一定是一个确定的值,这个值为R1Vref/R1+R2,既然Vref1是一个固定值,所以根据欧姆定理,调节Rs就可以调节Iout并使Iout恒定为Vref1/Rs。另外,根据分压原理,Vref1=Vout*Rs/(Rs+RL),那么,就能算出Vout=Vref1*(RL+Rs)/Rs

网友B:
根据LM2596-ADJ的手册可知道4pin FB为ADJ脚,这个引脚反馈的是整个输出的电压反馈Vout,Vout不是固定是由358反馈出来的,反馈电路是正向放大电路,LM358所输出的电压Vref=(1+R2/R1)Vref1,这个放大比例由RS/(RL+RS)决定,设RS是一个固定值0.1欧姆,假设你需要2A的电流,0.1X2A=1V,只要RL*2A < (Vin -  1),就可以了。Vout=(RL+RS)*2A,就是电路需要稳压的值,Vout应该小于Vin,Vout - 1V=RL*2A,

Vout=Vref

Vref=(1+R2/R1)Vref1

RS=0.1

RS/0.1=(Vout-1),RS/0.1=Vref-1

只要Vref=(1+R2/R1)Vref1小于Vin就可以了,然后调节RS就可以到达你想要的值。

网友C:
这是个闭系统:

增益过小则输入和输出之间的比例关系会误差大;

增益过大则容易系统不稳定或自激!

所以增益大小和你对精度的要求有关。

补充内容 (2023-7-24 08:59): 就系统整体而言,增益一定是不大于1 的,否则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两输入端虚短、虚断得到:(1)Vn=Vref1(2)(Vref-Vn)/R2=(Vn-0)/R1;由式(1)、(2)得到Vref1=R1Vr ...

谢谢回答,我这里再好好消化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LM2596-ADJ的手册可知道4pin FB为ADJ脚,这个引脚反馈的是整个输出的电压反馈Vout,Vout不是固定是由35 ...

感谢回答,我好好再看看,算一下,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闭系统: 增益过小则输入和输出之间的比例关系会误差大; 增益过大则容易系统不稳定或自激! ...

增益一定是不大于1 的,否则不稳定。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增益一定是不大于1 的,否则不稳定。 好的,谢谢

这是为什么会不稳定 能解释一下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