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7208升压LED驱动模块——汽车车灯升压方案

楼主:
近年来随着汽车的不断普及,车灯方面也在不断发展,由最开始的卤素灯发展为氙气大灯,再到现在的LED大灯和矩阵式LED大灯。

此次讲解主要说明驱动板讲解和 应用电路图

一、驱动板讲解

驱动板上由LED升压驱动模块,LED降压驱动模块,以及其它组件的供电端子,本文主要介绍LED升压驱动模块。

LED升压驱动模块,使用的是FP7208 LED升压驱动芯片作为核心,将12V 直流电升压到18V 给近光灯供电。FP7208是针对LED驱动器的升压拓扑开关驱动芯片。它提供了内置的门驱动销,用于驱动外部N-MOSFET。误差放大器的非反相输入端连接到一个0.2V的参考电压。它具有由外部电容器设置的可编程的软启动时间,以及由外部电阻设置的过电压保护。LED电流可以通过一个连接到EN针脚的外部信号来调整。EN引脚接受直流电压或PWM信号。PWM信号滤波器组件包含在芯片中。

二. 应用电路图

网友A:
驱动车灯的关键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车灯的关键是什么呢?

车灯有2种场景,夜间的大灯和白天的日间行车灯

驱动车灯的关键是电力供电,通过车的电气来控制车灯的开关、亮度调节和切换。

这需要灯泡、继电器、开关、线路等来实现,,
电力供电不仅仅关系到车灯的亮度和稳定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车灯有2种场景,夜间的大灯和白天的日间行车灯 驱动车灯的关键是电力供电,通过车的电气来控制车灯的 ...

车灯驱动器的关键性能是什么,根据什么去选择车灯驱动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车灯驱动器的关键性能是什么,根据什么去选择车灯驱动器?

输出电流和电压范围、调光功能、稳定性和可靠性、电源效率以及保护功能

这些都是车灯驱动器的关键性能

比如,不同类型的车灯,前大灯、尾灯、转向灯等,可能有不同的工作电流和电压要求,驱动器应有可调节范围。

网友:
车灯驱动器,少不了各种保护,过流、过热、短路,过压保护

选择车灯,功率大小,还有接口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流和电压范围、调光功能、稳定性和可靠性、电源效率以及保护功能 这些都是车灯驱动器的关键性能 ...

还需要更具体一点,比如过热保护,还是过压保护需要到什么样的标准。热关断多长时间能响,过压后工作状态会不会造成短路之类

网友:
还具有可编程的软启动时间和过电压保护功能,以及可以通过外部信号调整LED电流的能力。

网友:
这款芯片功能很强大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错的知识点,我也来学习学习,提高一下自己。

网友:
这个是哪个厂家的芯片?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刚刚入行汽车电子,正好学习一下,看以后也许有机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