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功率的交流电磁阀与直流电磁阀能否互换线圈?

楼主:
1.有俩个额定功率都为:16w的电磁阀,一个供电为220v,一个供电为24v,两个电池阀线圈能否互换呢?(线圈尺寸等完全兼容,不存在结构上问题)
2.既然电磁阀是通过电流产生磁,那么交流电磁阀,电流过零的时候,那是不是磁力就消失了。然后方向也变化了呢?这样还能产生稳定的磁力吗?
3.假设用24w的线圈,替换16w的线圈,得到的是更好的启动响应,是不是阀体的弹簧跟结构件能力会受到影响呢。

网友:
不可以,交流电磁阀内部也是将交流整成直流工作地,决定磁力大小的是流过线圈的电流和线圈的匝数和线圈的面积,所以这两种线圈的规格是不一样地,也就不能互换了。

网友:
1.不能换,交流直流的电压不是一个数量级

网友A:
1、显然不能互换,互换的结果是什么不妨自己用欧姆定律计算一下。交流下的“感抗”一样符合欧姆定律,视为欧姆定律向交流域的扩展。

2、交流电磁铁的磁力确实不稳定,但机械结构有惯性,相当于加了“滤波环节”。事实上,在交流下被电磁铁吸住的衔铁是在不停振动的,只要峰值吸力和机械惯性足够,衔铁就会在足够小的范围内振动,可以看成是位置不变,即等效为加了“滤波环节”。

3、同样不能替换,因为相应的机械结构和材料强度等都有限制,厂家不会在设计时预留过大的、不必要的余量,那是白扔钱。既然厂家不会愚蠢到白扔钱,你自然也占不上这个便宜。

网友:
交流电磁阀的线圈由于交流电产生的电流是周期性的,当电流过零时,磁场确实会减弱,但是由于交流电的频率非常高,磁场会在下一个周期中重新产生,因此交流电磁阀仍然能够产生稳定的磁力。此外,交流电磁阀的线圈还配备了磁体保持垫,以保持磁力持续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显然不能互换,互换的结果是什么不妨自己用欧姆定律计算一下。交流下的“感抗”一样符合欧姆 ...

嗯,
可能关于第一条我没有描述清楚。
1.就是一个220v供电的16w的电磁阀,给它线圈换成24v 16w的,然后用24v供电这样行不行。可能会存在某些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 可能关于第一条我没有描述清楚。 1.就是一个220v供电的16w的电磁阀,给它线圈换成24v 16w的,然后 ...

你这不是没有描述清楚,而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换线包未必就能可靠工作,毕竟还涉及到结构问题,交流电磁阀和直流电磁阀会根据工况做结构优化的。

为何不去买直流电磁阀?如果是DIY倒是可以试试,包括对结构的加工和调整,但做产品或工程决不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没有描述清楚,而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换线包未必就能可靠工作,毕竟还涉及到结构问题,交流电磁 ...

因为这个阀门要求很特殊,只有德国的符合我们要求,德国那边交流跟直流线圈结组件结构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自己没测过,就不做这个组合,所以咨询一下大家,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这个阀门要求很特殊,只有德国的符合我们要求,德国那边交流跟直流线圈结组件结构都是一样的,但是他 ...

你这么说显然是要做产品或工程,那还是另找供应商解决。自己改造的可靠性无法保证,厂家也会拒绝售后服务和品质保证。